请教:想装空调,请使用过的朋友推荐一下。

楼主(2010-06-14):
使用场所:一房一厅30㎡,无阳台。有点西晒。厨房和客厅相通。

要求:
1、单冷,制冷效果好;
2、静音效果好;
3、压缩机、辅材用料实在,质量好;
4、能节能更好。

请各位正使用空调的朋友推荐一下。

那些啥纳米材料、光触媒、消毒健康功能、变频节能之类的花哨无用嘘头就免了。

谢谢。^o^

网友:
功率是第一要点,其他不重要.功率不够,工作时间过长,空气循环次数过多,质量很差,容易生病.
空调加一落地风扇,效果比较好.风扇的空气循环对湿度,什么离子之类无影响,但空调的空气循环是影响的.

网友:
格力的,这不明摆的事吗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要买美的的变频空调。每次压缩机启动时,好像发动机在响,打电话去投诉,解释说变频空调是比恒频的空调噪音大。NND!

楼主:
嗯,
1、要按面积估算需要的功率。
2、不要变频。
3、……格力,只是广告攻势大吧?

网友:
有钱买大金

网友:
南非世界杯指定空调~~格力

网友:
美的KFR-35GW/DY-E2(E1),不是变频的,一级能效,2550元,还可以以旧换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美的kfr-35gw/dy-e2(e1),不是变频的,一级能效,2550元,还可以以旧换新。

电饭锅买美的的, 空调买格力的。

网友:
我买过科龙,LG,美的~ 感觉都差不了多少,谁也比谁强不了多少~这个去商场转转,选个适合自己价位,比较下就知道了~

  不过美的的客服不是一般的差~

楼主:
在单位用的是奥克斯,感觉还挺皮实的,都有四五年的历史了。就是制冷量不大。没有那种调低温度后能盖被子的程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美的kfr-35gw/dy-e2(e1),不是变频的,一级能效,2550元,还可以以旧换新。
电饭锅买美的的, 空调买格力的。

不要买美的自杀锅(紫砂锅)

网友:
忘了说是1.5匹的,还6年包修,室外机是2匹的一样大,省电节能就在室外机上。感觉像在做广告 :) !

网友:
这不是开玩笑(美的)紫砂锅确实已被验出含有害物质,只是消息被封了.
"美的"在十几年前时还可以.现主流是发外代工,质量大大不如以前.
价钱与别的比较算是中等,不能说特别贵,但产品做得非常破.早已不在考虑范围内.
格力应该是首选.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美的kfr-35gw/dy-e2(e1),不是变频的,一级能效,2550元,还可以以旧换新。
电饭锅买美的的, 空调买格力的。
不要买美的自杀锅(紫砂锅)
这不是开玩笑(美的)紫砂锅确实已被验出含有害物质,只是消息被封了.
"美的"在十几年前时还可以.现主流是发外代工,质量大大不如以前.
价钱与别的比较算是中等,不能说特别贵,但产品做得非常破.早已不在考虑范围内.
格力应该是首选.

网友:
现在的 海尔不知 还行不  洗衣机到是很耐用

网友:
听说海尔的白色家电都进了白宫,是不是真的

楼主:
嗯,美的出局。
格力的质量、制冷、静音如何?有实际用过的朋友爆爆料。

网友:
三菱的不错,就是价格高

网友:
格力在国内厂家的质控应该是最严的,不过跟大金比,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看楼主的条件,可以考虑格力下清新风,大金的产品只做过挂壁1P的,都返销日本了,所以不是很了解。

网友:
单冷的不好吧,冬天有时用一下也很好的呀

楼主:
三菱的太贵了,只考虑2000出头左右的。
大金?好像俺这儿没这个牌子。
空调冬天制热耗电太大。还不如直接用电热器。

网友:
格力一或二级节能的。

楼主:
嗯,开始参观本地市场的格力

网友:
冬天如果不是在北方,空调的效率还是挺高的,反正比油汀要高的多。

网友:
这样说吧!格力是否最好不是绝对,但我家安装了三台,公司安装了八台都有三年了.
是一次格力做推广,买两台送礼品还是打折,老婆一次买了十二台,将所有旧机换丢.
现还有一台未用在放着.过去三年来十一台空调其中只有一台的瑶控器坏过,到服务
站,签了个名马上换了一个全新的.分体机那个品牌静音都是差不多,没有看过那个
品牌特别比我用的静.三菱有分三菱及三菱重工,价钱特别贵.品牌的选择,超出价值
机器,电器用上了七年八年慢慢都会老化.不知那个品牌能超越这个突破!
购买电器用品一向用的规律,空调-格力,冰箱-海尔,坐机电话-TCL,手提电脑-东芝,
电脑主板-华硕,微型音响-爱华,家庭音响-天龙,马籣士...价钱是贵少许,不算是顶
级品牌,有一定的质量及耐用情度,很少出错.

网友:
楼主房有西晒!
最好能安装两台,厅房各一台3/4匹,到那里开那个.
西晒是有点头痛.我的办公室就是这样,晒了整个中午,晚上八,九点墙身还是暖的.

楼主:
空调很贵!去本地商城探了一些。大一匹的居然上三千多了。

网友:
早干啥去了现在才想起来,5.1几乎半价做活动。

网友:
铜材涨价了,得小心那些便宜的空调,散热管都不知道用啥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早干啥去了现在才想起来,5.1几乎半价做活动。

半价促销的都是些垃圾。真正实用的机型分文未降。

网友:
国产的推荐格力空调,我们买来自己安装 35 的冷暖,电热辅助 1800----1900元.进口品牌选用三菱好了,大金空调就不推荐了,确实好但维修费用高,自己不会修理的话就免了,大金我们天天修理的,通讯机房都用大金空调,刚才从小机房更换一个大金二匹室外机回来,估计变频压缩机机械故障了,有空拆开检修了。

网友:
格力现在有一款3P的柜机很便宜 以旧换新后大概38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国产的推荐格力空调,我们买来自己安装 35 的冷暖,电热辅助 1800----1900元.进口品牌选用三菱好了,大金空调就不推荐了,确实好但维修费用高,自己不会修理的话就免了,大金我们天天修理的,通讯机房都用大金空调,刚才从小机房更换一个大金二匹室外机回来,估计变频压缩机机械故障了,有空拆开检修了。
……35 的冷暖??3匹5??能推荐具体的型号吗?
谢谢^o^

回复 网友F:
格力现在有一款3p的柜机很便宜 以旧换新后大概3800
汗……俺的窝是才30㎡的长方形,隔出卧室后客厅净宽才2m多,柜机太占地盘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国产的推荐格力空调,我们买来自己安装 35 的冷暖,电热辅助 1800----1900元.进口品牌选用三菱好了,大金空调就不推荐了,确实好但维修费用高,自己不会修理的话就免了,大金我们天天修理的,通讯机房都用大金空调,刚才从小机房更换一个大金二匹室外机回来,估计变频压缩机机械故障了,有空拆开检修了。
……35 的冷暖??3匹5??能推荐具体的型号吗?
谢谢^o^
回复 网友F:
格力现在有一款3p的柜机很便宜 以旧换新后大概3800
----------------------------------------------------------------------- ......

35是1.5匹,【25是1匹依此类推】,这几天我们这里涨到2400了,我是五月底买了二台。

楼主房间如果是长形的话建议买2匹【50机】带电热辅助的柜机,同样匹数,柜机出风量大,对长条形房型有利,不带电热辅助的要3匹,否则冬天无用,如果在南方地区可能不用电热辅助。不过格力空调一直到5匹都有电热辅助的,但可以不启用。反过来讲冬天室外温度在低于5度以下制冷剂效率低,相对电热效率要高一点。

网友:
千万别买LG的,空调做的狗屎。

网友:
1.5匹的完全不够,别考虑了,空调,功率需要富裕些.30平,最好用制冷量为7200W,5100W都不够(5100管20平的很舒服).

楼主:
初步选定为:格力KFR-26GW/K(26556)D2-N5

产品功率:大1.0P
空调类型:挂式空调
冷暖类型:冷暖型
适用面积:12-18㎡
室内机尺:790×265×170mm
是否变频:否
室内机噪:24-34dB
室外机噪:49dB
制冷量:2650W
制冷功率:950W
制热量:3000(3600)W
制热功率:950(1550)W
主要特点:
1、行业首创“舒适省电模式”;
2、薄型外观优雅大方;
3、可拆洗出风口设计;
4、静音设计;
5、多种送风方式;
6、搞菌防霉过滤网;
7、更多人性化智能控制。
售后服务:免费安装,保修6年!

卧室10m²、客厅14m²

卧室和客厅各装一台。

网友:
家电下乡

楼主:
格力KFR-26GW/K(26556)D2-N5 已经停产

本地专卖店 考虑 绿嘉园KF23GW/K(23556)A2-N1 和 KF26GW/K(26556)A2-N1
                  产品功率:小1.0P                  产品功率:大1.0P
                  空调类型:挂式空调                空调类型:挂式空调
                  冷暖类型:冷暖型                  冷暖类型:冷暖型
                  适用面积:10㎡                    适用面积:12-18㎡
                  室内机尺:790×265×170mm         室内机尺:790×265×170mm
                  是否变频:否                      是否变频:否
                  室内机噪:24-34dB                 室内机噪:24-34dB
                  室外机噪:49dB                    室外机噪:49dB
                  制冷量:2350W                     制冷量:2600W
                  制冷功率:671W                    制冷功率:742W
                  制热量:2600(3400)W               制热量:2880(3680)W
                  制热功率:695(1495)W              制热功率:798(1598)W

                当地专卖价:1780.00                当地专卖价:2660.00

网友:
我当初买的四台空调全是海信变频空调,安装的时候发现在一定频率工作时会有很大的噪音,换了两台后基本好了,感觉买空调还是要选变频的,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时候,这样不会忽冷忽热。

网友:
变频还是要考虑,其他概念不用,推荐松下(虽然现在比以前差了很多),大金 三菱电机(很贵)

网友:
其实什么空调都差不多……你租的房子吧!你还想用几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变频还是要考虑,其他概念不用,推荐松下(虽然现在比以前差了很多),大金 三菱电机(很贵)
变频不予考虑了。我有个同事做空调拆装维修七八年了。他的建议是家庭用变频纯属鸡肋。
大金、三菱重工在俺这边最低价的一款都不少于四千大洋。对俺来说超贵!!

回复 网友J:
其实什么空调都差不多……你租的房子吧!你还想用几年呢?
小两口的新房。按揭二十五年。(其实就是换个花样收取高额房租)

网友:
我的这个铁通的网速啊,严重影响我刷积分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