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普源1052e 随机探头是这样的吗? 我的用了不到10次就坏了,芯线断了。正品的质量

楼主(2010-06-14):
我的好像和网上看到的不太一样。

网友:
就这么差

网友:
我的跟你的一样,用了半年感觉质量还可以,你超暴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跟你的一样,用了半年感觉质量还可以,你超暴力

客官,说话要凭良心啊。俺总共用了不到十次,每次用完都把主机和附件装进袋子,再把袋子装进箱子,象爷一样供着。上次测单片机的晶振,发现只有几百mv的振幅,翻来覆去找不到毛病,偶尔一活动探头的插座,好了。 用万用表量,断了。

网友:
我的远远超过10次
没有坏。

去买个好点的吧。------------------------人家连机子才卖这么点钱,个人觉得非常值!

网友:
可能是小强做的。

网友:
与我那个不同,有可能被调包了吧?

网友:
后期据说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老哥手背吧,我用的很好,你的示波器探头没有安装色环,你的是那个探头坏了,看不出来,

网友:
看样子跟我的一样,但是我的用了很久了,没有坏过

网友:
我是前年买的普源,探头与你不一样的,非常结实。

网友:
这个不用经常拆下吧

网友:
TEK的也差不多,探头质量很差的.比以前的要差很多了.

网友:
咱不是枪手,普源的我没有用过.
我只是把从前的TEK和现在的TEK来做比较.

从前TEK的探头很少会使用坏的,最近两三年出来的TEK探头,四根探头里面,总会有一根在用了大约半年左右就会开始出现故障.基本上不到一年就会彻底无法使用.

如果说普源的探头有LZ那么烂的话,那只能说明一家更比一家烂.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同意,我的P2220就坏了一只,经常要用锤子使劲敲一下才能正常工作一会,过一会又不正常了,估计是里面焊点脱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咱不是枪手,普源的我没有用过.
我只是把从前的tek和现在的tek来做比较.
从前tek的探头很少会使用坏的,最近两三年出来的tek探头,四根探头里面,总会有一根在用了大约半年左右就会开始出现故障.基本上不到一年就会彻底无法使用.
如果说普源的探头有lz那么烂的话,那只能说明一家更比一家烂.

我非常认同。tek的探头是越来越差了,以前的的确不错,现在的探头和山寨一个鸟样子,我也断了一根,我就是用7年手机都不会坏的那种人。
质量就是这样,一个人说差,不能说明问题,很多人说,那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我用了一年多还是没坏,后来自己暴力拆了一个,发现中间是一根很细的线,外面的屏蔽线和表笔连接的还是很牢的,用了很大的力才打开。

网友:
平心而论,Tek原配的探头的确不怎么样,我们公司使用的示波器都是Tek的,但是大家都不喜欢用原配的探头。坏倒没有那么容易坏,除了那根地线很容易断(夹子那根)。我们都更喜欢后来在市场上买的,好像是1k多一根的吧。
至于普源的,也没有那么容易坏,正如阿莫所说,也许是使用习惯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普源的探头比不上Tek。

网友(2010-08-11):
普源前期的探头质量不行还有可能,但是这么多年了,,

探头本身是易耗品。有些人一年更换的新探头足够他买一个新的示波器的了。

探头需要轻拿轻放,不要死啦硬拽,探针尽量不要触到硬物。

探头的金属比较细比较脆弱请好生爱护,

全球没有一家示波器厂家对其出厂的探头进行保修,因为本身是易损耗的东东,修一个的成本和买个新的差不多了

和你平常使用的习惯有关,电子工程师保护探头要向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

网友:
而且你的普源探头绝对是原装的,经我手卖的探头不是一个两个的,谢谢

网友:
我的DS5062ME,探头使用次数也没超过50次,而且是两条一共的使用的次数。

网友:
确实探头也是属于易耗品,大家使用还是得小心,不过才使用十次就坏不太可能,要不真会骂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