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我发现能把 EP3C5E144 当 EP3C10E144使

楼主(2010-06-14):
一开始发现ram,引脚都是兼容的,还发现连JTAG 的ID都是一样的,就想了,难道他俩是一种芯片?

结果发现真能用,哈哈。现在跑六千多个宏单元的工程,在 EP3C5下面跑的好好的!

有条件的兄弟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确实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玩XILINX的纷纷表示不理解

网友:
Altera比较贴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EP3C5 和 EP3C10 确实太相似了,连配置文件尺寸都一模一样
所以我曾经怀疑 EP3C5 是 EP3C10 的缺陷品,屏蔽了部分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写入之前会读deviceID,如果不对应的话,连配置文件都写不进去。

楼主:
楼上的兽哥哥,关键是他俩的 deviceID 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兽哥哥,关键是他俩的 deviceid 是一样的。

玩XILINX表示更加不解了。XILINX的话,别说不同型号,连同型号不同速度等级的ID都是不同的。这altera到底想干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怀疑Xilinx的ID是测试后用OTP方法写入的
不同速度等级应该只是同一产品测试筛选的结果
在配置文件中欺骗ID的话,有可能能做到一些常规手段做不到的事(当然这样要冒很大风险)

网友:
QUARTUS器件选择时,我记得有个选项是可以添加兼容的器件。
也就是QUARTUS编译时,可以适应不同的芯片。

网友:
果然是强人,这个都能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Xilinx的ID是测试后用OTP方法写入的
不同速度等级应该只是同一产品测试筛选的结果
在配置文件中欺骗ID的话,有可能能做到一些常规手段做不到的事(当然这样要冒很大风险)

应该是得,不然成本太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过问题是,如果这么轻易就破了,那xilinx岂不是妄为世界前十IC设计厂家?。。。。又不是AMD开核。
不过FPGA有大量隐藏选项倒是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过问题是,如果这么轻易就破了,那xilinx岂不是妄为世界前十ic设计厂家?。。。。又不是amd开核。
不过fpga有大量隐藏选项倒是真的。
其实Altera根本不担心破不破的问题,甚至也没打算不被人破。因为FPGA和普通消费级电脑不同,它成本高通常也都是用在要求较高的地方,而且直接使用它的都是专业的工程师而非业余玩家,所以市场上没有“超频”使用FPGA的需求,即使被破解了也没什么。这就象服务器的CPU市场,Intel或者AMD根本不担心被破解开核超频什么的,虽然也采取了锁频措施。因为即使被破解了也几乎没有人会真的把开核超频的CPU用在服务器里面,毕竟服务器本身造价昂贵追求的就是可靠性和稳定性,使用者通常都不差钱但是对可靠性非常在意。

网友:
这还是各家对事的看法,如ALTERA ,XILINX ,LATTICE , ACTEL 做事都不一样
最好是每个品牌都会这样就perfect 了

网友(2010-08-01):
不知lz可否将 EP3C5E144的原理图发上来?

网友(2011-06-29):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ep3c5 和 ep3c10 确实太相似了,连配置文件尺寸都一模一样
所以我曾经怀疑 ep3c5 是 ep3c10 的缺陷品,屏蔽了部分功能
确实如此

网友(2012-08-15):
今天试了一下,的确可以啊,但是不知道如果超过了EP3C5E逻辑资源后还能不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