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8*8点阵模型含ARES封装!

楼主(2010-06-14):
最近心血来潮玩玩AERS,挺有意思的。上图:

源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1882.rar(文件大小:303K) (原文件名:DOT-MATRIX-MODEL.rar)

解决画点阵,软件自带模型没有封装问题,还有就是使用模型中不知道该对应硬件中的哪个管脚。该模型把管脚号显示了出来了。如果还需要其他的封装,坛友可以按照我的源文件修改一下即可!我没有发库文件,这样方便大家通过菜单可以随时编辑到自己的库中管理。如果想编辑到默认的某个库中,把默认库的只读属性去掉即可!

仿真模型左侧是共阳,右侧是共阴,附件中有对应厂家PDF文档。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楼主:
上传一个用此封装画的PCB小例子!
因原理图是采用共阴的扫描方式,因市场共阴点阵模块很难买到,这里是利用共阳的器件替换,但在画PCB时器件需要旋转!这里做个图示。图中左上角是正常器件摆放位置,器件型号在器件的下方(正视图),我做的模型时也是按照这个正视角度做的。

原理图,之前传过,不过那时用的是16x16的模型,市场上应该买不到16x16的点阵模块。

利用Proteus生成的网络表,在ARES中进行了简单调整,自动布线完成的效果,这里只是做了一个展示,本人不推荐自动布线,如果想学习ARES的,可以利用此小项目完成对ARES布线的学习!元件布局是我随意布置的,大家可以再进行调整。本人用的是Microchip的dsPIC单片机用的是一个SPI接口。如果对其他单片机熟悉可以在Proteus中换一下即可。点阵时钟部分不需改动。软件版本Proteus7.7sp2

示例中是未完成的初稿,图中没有电源接口,可以自行添加!电源地线也没有加粗。还有好多地方需要处理!

源文件下载: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2147.rar(文件大小:2.89M) (原文件名:ARES.rar)

网友(2010-07-29):
16X16的点阵有买 你去电子市场看看 我见过但是好贵的买一个玩玩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还没有看到过,可能是销售的少,没有商家进货。共阴的点阵器件也没有!

网友:
呵呵 你在的地方看样子买DIY的器件比较困难。

网友:
你的软件版本Proteus7.7sp2  ,我用我的版本Proteus7.1sp2 打不开你的 ourdev_562147.rar(文件大小:2.89M)呀

网友:
能给个用你用Proteus7.1sp2 编写的新8*8点阵模型含ARES封装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坛里下载一个7.7绿色版,之后另存为7.X就可以了。你自己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