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6-15):
而在正常工作模式和匹配时清零模式
1双缓冲功能是禁止的。双缓冲可以将更新OCR2 寄存器与top 或bottom 时刻同步起来,
从而防止产生不对称的PWM 脉冲,消除毛刺。  理解不了

2在PWM 模式中,当T/C2 在$00 改变记数方向时, TOV2 置位。这是$00是什么意思

3输出比较单元可以用来产生中断。但是不推荐在普通模式下利用输出比较产生波形,因为
会占用太多的CPU 时间。??为啥呢

就是ctc是不是强制比较输出呢 就是focn置位

网友:
不是几句话能解释清楚的,请先掌握最基本的概念,最好看英文的。

1。请提供比较全的原文解释出处

2。这是双向PWM的模式(非快速PWM方式),当T/C计数器的值减到0时。8位T/C的最小值$00(00H),最大值$ff(ffH)

3。因为需要大量使用中断

4。不是

楼主:
谢谢马超老师了

楼主:
(原文件名:avr  OC.jpg)     这个寄存器 能初始化么就是在没有启动PWM前先给这个OCn寄存器赋值一个确定的电平

还有一个就是  当OCRn  和  TCNTn的数值向等候  匹配同时发生?还在数值向等后的下一个脉冲才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