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PROTEUS里单步,只有少数几行可以,其余的不能单步啊

楼主(2010-06-15):
如图,只有16、17、30、31行可以单步,其余的都不能单步

网友:
回复 楼主:

PICC这几行没有生成代码,你在MPLAB里这几行可以执行吗?

楼主:
在MPLAB IDE 8.5 里可以单步,但子程序进不去...

楼主:
可以解决了,在子程序加个断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