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GPS设备选型(寻解决方案)

楼主(2010-06-15):
要做一个有下面这些功能的设备
1.定时获取位置信息,存储到记忆卡里(小时单位,可设定)
2.不间断长期工作 (1年左右不用换电池)
3.重量要求:100克左右

由于没有接触过GPS的东西,请问各位大虾能提供一些方案,建议,或者选型信息吗?

如果有现成的解决方案的,购买也可以。

联系方式:
QQ:29171009
email:sunen1983[@]gmail.com

网友:
不可能。能工作一年电池重量都不止100克。
除非你进行充电。

楼主:
定时 启动 可以吗?

网友:
怀疑楼主用在非法用途

不提供资料~~~~

楼主:
不是非法 用途。。
使用在科学研究上。
用来跟踪 动物的迁移轨迹。
把它固定在 动物的身上。 一段时间后取回。处理储存的位置信息,还原动物的迁移轨迹用。

重量的话 在重点也是可以的

楼主:
修改内容自己顶

网友:
间歇工作

网友:
随便找了个。。自己就不能搜么??
Fastrax UP501 主要特点:

    * MediaTek MT3329, 66通道接收芯片
    * 小尺寸: 22mm x 22mm x 8mm
    * 集成 patch 天线: 18.4 x 18.4 x 4.2 mm
    * 低功耗: 75mW @ 3.0V
    * 高灵敏度: -165 dBm(导航) -148 dBm(冷启动捕获)
    * NMEA 协议(默认9600bps)
    * 一个串口:默认CMOS电平,可选RS232
    * 1PPS 输出
    * 可选内置备份电池
    * 支持WAAS/EGNOS
    * 14天扩展星历AGPS
    * 最高可配置定位率10Hz

网友:
搞个太阳能的

网友A(2015-12-23):
楼主现在做得怎样了?有个需求和你的要求很相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做得怎样了?有个需求和你的要求很相近呢。。

不知道过这么久了,技术有木有突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