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关光枪的摄像头芯片

楼主(2010-06-15):
大型游戏机的那个枪击的光枪用的是什么样的摄像头?有没有一些型号?最好是黑白,30W像素,输出格式中有RAW RGB的。

网友:
传统的光枪就是一个光敏管,没有摄像头

网友:
好像是利用显示器的扫描方式来实现识别的,具体网上能搜到

网友:
以前的任天堂就是个光敏管。

如果像高的复杂点儿,可以对某个局部相邻出现的桢编码,用光敏管解码。单片机够快就行。

网友A(2012-08-15):
我看到那个显示器周围有几个红外点,想知道那个枪头光眼怎么工作的,网上看到还很贵的,不知道有人知道原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那个显示器周围有几个红外点,想知道那个枪头光眼怎么工作的,网上看到还很贵的,不知道有人知道原理 ...

红外灯是定位点,枪头里面是个摄像头。摄像头拍照经过处理后得出对准点。

网友B:
这玩意家里有一个,居然这样结构,改天自己也拆了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外灯是定位点,枪头里面是个摄像头。摄像头拍照经过处理后得出对准点。

原来是这要的,谢谢,这个图上的跟我们街机枪内的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家里有一个,居然这样结构,改天自己也拆了研究一下

你也有一个?这个是我手工做的。枪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要的,谢谢,这个图上的跟我们街机枪内的一样的么

不一样,街机枪内是一个光电管。原理都不一样

网友C:
我最近也打算做个光枪的项目。不知道能做出来不。

网友:
貌似光敏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样,街机枪内是一个光电管。原理都不一样

那能讲一下那街机光电管方式的原理不呢,我看网上有,很小一点,就是不明白怎么实现的,用的什么光电器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打算做个光枪的项目。不知道能做出来不。

光枪挺算杂的,SUNPLUS有卖这个芯片

原理是三只红外发光管闪烁,摄像头拍下发光点,并分析光点之间的距离及轨迹

算法复杂,一个博士搞了半年才调好那个算法

PS2,XBOX都有在用这个技术,当然,算法各家都不一样,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能讲一下那街机光电管方式的原理不呢,我看网上有,很小一点,就是不明白怎么实现的,用的什么光电器件 ...

街机非常简单,但是只能用在CRT的显示器上

原理是在画面上插入特定的识别桢,光敏管捕获这个光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光枪挺算杂的,SUNPLUS有卖这个芯片

原理是三只红外发光管闪烁,摄像头拍下发光点,并分析光点之间的距 ...

因为刚做了一个电位器枪的射击游戏项目,所以就想突破一下。其实精度要求不高,只要算出来的坐标跟玩家枪口对着的方向差不多就行了,毕竟玩家肉眼是看不到这个红外光点的。这样的话,难度应该小了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刚做了一个电位器枪的射击游戏项目,所以就想突破一下。其实精度要求不高,只要算出来的坐标跟玩家枪 ...

我听过那个博士讲过原理,他还给我了个PPT的,找不到了

算法大体上分为:
1,捕获光点,黑白二值化

2,根据光点间的距离计算枪与屏的距离

3,闪烁光点,计算瞄准的位置(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偶没听懂,不记得了)

网友:
很简单。任意一个显示面(可以是墙),在显示面边界放定位用的LED ,拍照得到LED点在图象的坐标,旋转角度等,坐标系变换得到摄象头(光枪)瞄准到显示面的绝对位置,可以黑白的CMOS或者彩色的传感器

网友:
小MCU+FIFO+CMOS传感器就可以完成 只是处理速度的问题而已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指点。请wangguanfu说一下,你说的黑白cmos或者彩色传感器具体的都有哪些,我也好找些资料看看。

楼主:
硬件不难。难在算法。我现在只大概实现两个灯的算法,类似wii的手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