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Arduino】【CNC】Grbl—— 低成本、开源、高性能 CNC milling controller

楼主(2010-06-15):
web link :http://dank.bengler.no/-/page/show/5470_grbl
当前版本 0.51

Grbl is ready for production.
We use it for all our milling here at Dank running it from our laptops using a simple console script (included) to stream the G-code

Limitations by design。。。。。。。。。。。。。。。。。。。。。。。。。。。。。。。。。。。。。。。。。。。

不多贴了,也不翻译了。有兴趣的不会为这点英语难住的。

网友(2011-05-16):
是虚拟串口的,如果是V-USB就更好了

网友(2011-09-13):
焊了一个atmega168,晶振16M,烧了0.61b的hex进去,结果在串口根本收不到prompt;
如果正常的话,在连接上串口,就会收到 Grbl 0.61 之类的prompt
用的是USB转串口的线,转串口芯片是cp2102
。。郁闷,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我大侠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自己编译的?

网友:
下载他编译好的0.61b_16M_atmega168, 大概是这个名字
我自己也编译了一份,是37KB,下载的是39KB,两个都试了,串口没收到数据,烧写了很多次,烧写都很正常;

16M 晶振 两个22p的电容
10K电阻 接reset然后接104P接地

我应该没有接错啊,我用的是直插的 atmega168; 左边第2个,3个是串口的RX ,TX
其他的没有接

就是接不到什么数据,发送$也收不到数据。。
哪位大大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画了一天的PCB,刚在protues里做了下仿真。

发现MEGA168有个熔丝位,你要改下:
CLKDIV8 默认是编程的,这个情况下,串口波特率是不正确的,修改下就可以了。

gcode 的程序可以参考,嘿嘿~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设置,默认是0,是编程的吗?

我用的就是这个设置,默认是0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我想把avr usb那个V-USB替换这个里面串口,这样就不用USB转串口,直接可以免驱了

网友:
AVR的所有熔丝位均是:
  1 未编程,多为不起作用的意思。
  0  编程,多为  起作用的意思。
  基于可编程工艺的都是这样:
  PROM/EEPROM/FLASH都是出厂时和擦除后变为全1(0xFF)的,要编程才能变成0。
  反过来就是了,跟CE/OE/INT都是[低电平有效]一样,都是很常见。

是不是这个问题的???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改成1。

网友:
那我现在试试,呵呵

另外,Makefile里
DEVICE     = atmega328p
CLOCK      = 16000000
PROGRAMMER = -c avrisp2 -P usb
OBJECTS    = main.o motion_control.o gcode.o spindle_control.o wiring_serial.o serial_protocol.o stepper.o \
             eeprom.o config.o
# FUSES      = -U hfuse:w:0xd9:m -U lfuse:w:0x24:m
FUSES      = -U hfuse:w:0xd2:m -U lfuse:w:0xff:m

最后一句是不是指定DIV8的??这个atmega328的
如果修改成atmega168,
FUSES      = -U hfuse:w:0xd2:m -U lfuse:w:0xff:m
是不是也要修改成
FUSES      = -U hfuse:w:0xe2:m -U lfuse:w:0xff:m

??

网友:
刚插上串口就收到一批乱码,看来有点进步了,呵呵

鎬榾~嗻嗋?唜鄁��~~ xff?樴f~嗻fx鵀`橒fx`~啚鵀~骧f��

HEX:
E6 80 98 80 7E 86 F8 86 E0 06 9E 00 18 18 86 78 18 E0 66 80 98 80 7E 18 18 7E 18 18 7E FE 9E 00 18 78 66 66 9E 00 06 98 E0 66 7E 18 86 F8 66 78 F8 9E 60 06 98 F8 66 78 60 06 7E 86 9E F8 9E 7E E6 F8 66 80 98 80

估计是这个熔丝位的地址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说makefile里可以指定烧写软件以及参数,不过俺没这么用过,所以也不会在里面定义这些。

你的熔丝定义的不对~~E2是RC振荡器。
应该是 F7 DF F9,外部晶体(不是外部晶振)。
参考这个:http://www.engbedded.com/fusecalc/

网友:
FUSES      = -U hfuse:w:0xd2:m -U lfuse:w:0xff:m

这里指定高位d2, 低位ff
按这个指定可以吗??

网友:
看来要认真了解下Fuse了

网友:
不敢烧写了,害怕锁死。。。。

网友:
这样设置fuse,要不要在makefile指定这个参数,重新编译下的?会不会锁死芯片的????
PS:我只有一片m168啊,,,,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虽然说makefile里可以指定烧写软件以及参数,不过俺没这么用过,所以也不会在里面定义这些。
你的熔丝定义的不对~~e2是rc振荡器。
应该是 f7 df f9,外部晶体(不是外部晶振)。
参考这个:http://www.engbedded.com/fuseca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在makefile里指定,除非你的环境是编译成功连带烧写的。。

网友:
呵呵,真的可以了
非常感谢你的大力帮组;

网友:
顺便问下,上位机软件可以直接使用文泰,type, match这些雕刻机软件吗?

难道还要先生存G代码,然后一行一行发送??

楼主:
肯定是G代码了。。
不过具体的过程俺也不清楚,你看看文档。

网友:
The G-code interpreter implements a subset of the rs274/ngc standard and is tested with the output of a number of CAM-tools with no issues. Linear, circular and helical motion are all fully supported..

sounds good!!!
I will t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作者不知道忙啥去了,后续的文章至今也没发布。。

网友:
http://www.planet-cnc.com/
这个更牛逼,还是USB2.0的,免驱的
淘宝上都有人卖了,188元,开始还以为是带驱动芯片,后来一看就是接口板,雷死我。。。

楼主:
这个。。。论坛里好像有人做过,也在卖。。

网友:
我的这个软件怎么没有 atmega328,难道不能烧写atmega328??
还是因为下载线不支持??下载线是m8做的那种

引用图片【10楼】chary808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个软件就是了。。

网友:
哦 多谢
对了,这样设置atmega328对吗?

楼主:
对的
时钟熔丝位和你用的振荡源有关。
区别开晶体和晶振就OK了。

汗,你自己也该明白了。

网友(2012-04-23):
恩、、搜着搜着就回到这里了
最近在做雕刻机,打算用这个代替并口和接口板

网友(2013-02-28):
最新的代码好象是0.9a版本了,增加了不少的G代码功能,不知是什么原因控制老是有异常,实际上使用这个软件烧代码更方便,基本不用设置,几秒就搞掂。

网友C:
没有并口的电脑,可以用这个代替?

网友:
有那位遇到个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
例如这个G代码原则上X轴走到X-4.471的下一步是X-4.41的,但实际是前后两步累加一起了,即直接走到X-8.881了,请高人能分析解释一下。
%
G71
Z-.5F500.
X-4.471
X-4.1Y-3.795
X4.104
X4.197Y-3.695

网友:
不知是跟G代码的编码方式有关否?还是arduino或GRBL代码有关呢?但实际其它代码进行也没有偏差,所以我认为是G代码本身问题。

网友:
0.9a版本的grb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并口的电脑,可以用这个代替?

是的,就是用ARDUINO小板插入到电脑的USB接口就可以烧入GRBL的代码进入。

网友:
http://C:\\GRBL.MP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用ARDUINO小板插入到电脑的USB接口就可以烧入GRBL的代码进入。

谢谢,这样的话对于广大笔记本用户是福音啊

网友(2014-05-04):
有port到别的平台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