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学430,对系统时钟设置有不会,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2010-06-15):
/***************************************************
程序功能:控制数码管显示0-9的数字
---------------------------------------------------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BoardConfig.h"

/****************主函数****************/
int a=0;
unsigned char n=0;
unsigned char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n);
void main(void)
{
    u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oardConfig(0xcf);              //关闭数码管和电平转换,打开流水灯

    BCSCTL1 &=~ XT2OFF;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while((IFG1&OFIFG)!=0);

    BCSCTL2 |= SELM_2 + DIVM_3;

  //  BCSCTL2 |= SELS + DIVM_3;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CCR0 =50000;                    //设定周期0.5S
    TACTL |= TASSEL_2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MCLK,增计数模式

    _EINT();                        //使能全局中断
    LPM3;                           //CPU进入LPM3模式
}

/*******************************************
函数名称:Timer_A
功    能: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a++;
    if(a==1)
    {
      n++;
      a=0;
    }
    if(n==10)
    {
      n=0;
    }
    display(n);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n)
{
    P5DIR|=0x3f;
    P5OUT=0x00;

    P4DIR|=0xff;
    P4OUT=table[n];
}

定时器A如果用系统时钟,而系统时钟取高频时钟源(8Mhz)的时候就不能显示数字,代码就是以上代码
可是如果把定时器A选辅助时钟,而辅助时钟取低频时钟源,CCR0改为32768时,就能显示了,,,
是不是在设置系统时钟源为高频时钟源的时候还有什么是我没有设置正确的?这个问题困扰我几天了都没解决,麻烦会的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
当定时器A时钟选用32KHZ时,计数器每增加1为1/32768 S,CCRO为32768,正好是1S中断一次
当定时器A时钟选用8MHZ时,计数器每增加1为1/8000000 S,CCRO为5000,正好是5/8000 S中断一次,显示刷新的太快了

MSP430F41X开发板

主要用于单片机基础学习和接触式IC卡、非接触式IC卡开发使用

http://shop61810118.taobao.com/

QQ:892364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