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里模拟EEPROM AT24C256 或 25L256,先写,后读同一个地址,怎么就读不出来,读出来

楼主(2010-06-15):
PROTEUS 里模拟EEPROM AT24C256 或 25L256,先写,后读同一个地址,怎么就读不出来,读出来都是零。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协议没读懂吧,或者软件时序弄的不对。我在25lc256和24c01上做过测试没问题!

这东西应该非常简单,写进去就应该好使。重新读读资料!

楼主:
请教如何把SPI Memory internal Memory  -  U2 打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Debug菜单下,要想打开不需是单步调试/暂停状态下!

网友:
at24cxx基于i2c协议的 那个spi窗口在运行的时候在debug里面

网友(2010-08-28):
我也一样

网友(2012-05-26):
正在为此郁闷中

网友(2013-01-1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同意+1,应该就是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