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RTT做个看门狗模块

楼主(2010-06-15):
实时操作操作系统使用看门狗、喂狗是个难点,一直存在多种说法。但做为高可靠性的产品,没有看门狗是绝对不行。建议RTT做个看门狗模块。

网友:
狗哪是系统喂的,应该是应用自己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我的意思是,能做个看门狗管理模块,提供应用程序使用。不是让系统自己喂狗。

网友:
喂狗不就是写个寄存器么,还要系统帮忙?
这种底层的东西,不同的片子有不同的做法,作为可移植的操作系统,很难提供一个统一的接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任务系统喂狗,考虑的多啊。每个任务异常都要看门狗复位,但如果每个任务都喂狗,又不可行。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477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