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款写程序的个人时候比较喜欢的字体 雅黑+Consolas混合体

楼主(2010-06-15):
Consolas字体一直比较喜欢,觉得很漂亮,而且“0”这个数字中间有标记很容易和“O”分清楚。而这个混合字体的好处是中文的时候自动输入为雅黑,数字和英文则切换成Consolas,排版比较清爽。

猛击下载 ourdev_561990.rar(文件大小:7.63M) (原文件名:YaHei.Consolas.1.11b.rar)

网友:
为何把这个字体文件拷贝到windows/fonts下,然后在程序中还是选择不到这个字体?而且发现并不是所有font下的字体都可选,是何原因?

楼主:
2楼,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我电脑里安装的软件都可以选择的,甚至我把Firefox的默认字体也改成这个

安装好后字体选择的时候选择“YaHei Consolas HYBIRD”

楼主:
阿莫,我有显示效果图啊

网友:
这个好,值的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何把这个字体文件拷贝到windows/fonts下,然后在程序中还是选择不到这个字体?而且发现并不是所有font下的字体都可选,是何原因?

有些软件只能它从指定的字体列表中选择。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 Fixedsys,等宽,粗体。

网友:
微软雅黑不好看;Consolas是我最喜欢的等宽英文字体,几年前用VS2005发现的。微软雅黑+Consolas合体不推荐使用,严重影响Consolas。推荐只用Consolas。

网友:
这个确实好看,以前xp还专门下载这个字体包来装

网友:
具体细节请参考:http://www.iplaysoft.com/consolas.html

网友:
改天试一试

网友:
IAR ARM 5.5 还是不能选择这个字体!

楼主(2012-02-16):
IAR下我用苹果的那个什么Monaco字体。好处也是0和O很容易区分

网友(2013-07-15):
谢谢分享!MDK4.72下的自带中文字体太难看

网友:
看着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2014-08-24):
等宽字体,比较好

网友:
果断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