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7805的输入输出电容大小的确定、耐压值以及它的作用(附图)!!!!

楼主(2010-06-15):
先附上图吧  希望大家能帮我看看

特别是7805两边的电容的大小的确定  以及电解电容的耐压值的确定   还有作用。(声明一下我这个是直流稳压电源供电的而不是市电)
问题一:先看7805那张图,上面7805的C15是用来平滑输出的,滤除低频干扰,而C14电容是滤除高频干扰   它们的作用应该都是滤波(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它的?)   可是我不知道它们的大小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还有你们看右边 为什么还要再加两个一样的电容呢?作用难道还是滤波?我看别人的有些原理图没有用那么多的电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知道的话也顺便说下二极管的作用吧  嘿嘿
问题二:再看电源那张图  这也是加了两个电容C5 C6  一大一小  为什么这电解电容这么小啊?(相对于上面的)  它们的作用呢?难道还是滤波吗?还有其他的吗?它们的大小又是怎么确定的啊?
问题3:如果我用市电供电 前面用变压器把电压降为9V,那是不是电容的值又该改变了呢?
虽然问题比较多 但我觉得这论坛好心人还是很多的
个人觉得这些问题应该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所以希望大家看到的都来顶下   嘿嘿
真心的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小弟不甚感激!!!!     我会在线等哦   ;-)

楼主:
自己先顶个 大家一定帮忙看看啊 你的回答不止是回答更是对我们这些新手的一种鼓励!!

楼主:
这帖子很差吗?为什么没人理我啊?恳请告诉我原因

网友:
这两天都休息~~

你可以看下稳压电路设计相关的资料。

网友:
電容都是按經驗取的,沒必要太精確。
如果輸入端接反了,二極管就會把電池廢了,保護了後面的東西。

网友:
模电,电源整流滤波那一章有详细说明;
稳压器件的PDF你应该有吧,里面也有说明;

其他的,D5D6作为稳压的保护,78系列的都比较皮实,见过不少人省去,但我感觉还是有必要的(而且不占什么地方也没几分钱),不知大家什么看法

论坛有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43169&bbs_page_no=1&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电,电源整流滤波那一章有详细说明;
稳压器件的pdf你应该有吧,里面也有说明;
其他的,d5d6作为稳压的保护,78系列的都比较皮实,见过不少人省去,但我感觉还是有必要的(而且不占什么地方也没几分钱),不知大家什么看法
论坛有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43169&bbs_page_no=1&bbs_id=9999

我一直在看模电啊  这书上讲的还真不够详细   望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電容都是按經驗取的,沒必要太精確。
如果輸入端接反了,二極管就會把電池廢了,保護了後面的東西。

能说的清楚点吗?还不是很理解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两天都休息~~
你可以看下稳压电路设计相关的资料。

那你有空一定帮忙解答解答啊  先谢过了  你是第一个顶我帖子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电,电源整流滤波那一章有详细说明;
稳压器件的pdf你应该有吧,里面也有说明;
其他的,d5d6作为稳压的保护,78系列的都比较皮实,见过不少人省去,但我感觉还是有必要的(而且不占什么地方也没几分钱),不知大家什么看法
论坛有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43169&bbs_page_no=1&bbs_id=9999

你推荐的那帖子很好 非常感谢 但和我问的问题还是有点偏差

网友(2012-07-28):
我顶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上说了很多无用的东西,电压输出是有公式计算出的   找找公式算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2022-10-13):
一直有所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