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网友找资料解决“超静音压缩机”出气的油味问题,主要是找出成本低的最好是能DIY

楼主(2010-06-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用一个 物理与化工相结合的处理方法不知行不  (化工方面我就很差很差了)

网友:
最好的是用壳牌!比美孚好一点 !味道也闻起来也不错

网友:
除味得用活性碳过滤器

网友:
阿莫这种精益求精的作风才会在乎这问题,如果是我,我会慢慢的习惯这种油味

网友:
不知道用活性炭能过滤吗?用过的活性炭能否经过暴晒后重复利用?

网友:
冷冻机过滤主要是滤水,冷冻机工作在水的露点(4摄氏度左右),基本上水就过虑掉了.效果非常好!原来我们卖过一台德国产的40万的压缩机,带有冷冻干燥系统,客户用了三年多,我们另一种机器自带进气过滤器(就象你加的那种,不过我们的不会自动排水)一点水都没有

网友:
我也会慢慢习惯这种油味的,更何况已经加了除油措施了,也许这个问题很不重要的

网友:
对润滑油的含量有很高的要求,还是选择无油润滑的压缩机吧。后期除油的成本很大的。

网友:
3. 我们上次使用的滤芯,经测试,对水气过滤得很好,但是过滤油时消耗较大,滤芯的寿命影响较大。

用金属蕊  可能小命还能长些

从这个 压缩汽化的成份来说 还是 油汽混合物  油分子  因当大大的大于 汽体分子 就有被过滤网 过滤下油分子的可能

对了 洗洁精~~~  找个 瓶子试试

用 透明的  饮料瓶子  临时耍一耍 看效果  洗洁精这类玩样对油的容解可是~~~很强大的

洗洁精~~~~的泡泡要加点东西处理一下 要不~~~~可能变成~~~~  吹泡泡机~~~

网友:
金属蕊 还能 清洁在用

网友:
要不然把润滑油换成棕榈油。环保又健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不然把润滑油换成棕榈油。环保又健康。

烧鸡

网友:
洗洁精?我觉得洗洁精的味道比压缩空气出来的味道更重...

网友:
已经计划买个

网友:
其实机加工都用到很多润滑油的,多这点味道算不了什么的,尤其铁屑横飞的环境,就更讲究不了油味了

网友:
金属滤油器靠谱;液体不靠普.

另外,经过冷凝以后再过滤,可能效果会好.只是,成本就上去了.

在原有滤芯作文章,可以换成普通毛毡,效果差点儿,价格便宜多了.

网友:
这种压缩机实际上是制冷压机,润滑油的润滑路径是:中心螺纹油泵将油从底部打到压缩机顶部进行喷淋冲刷润滑,这个过程会导致压机油从高压端排出,且油接触线包等高温部分会发烟。油味就产生了。且工作时间越久,温度越高,发烟越严重。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因设计时是为密闭循环系统而考虑,且制冷剂会对压缩机进行温度平衡,不会存在此类问题。且润滑油种类不能乱用,此类压机的电气部分是针对使用制冷剂和润滑油设计的,所谓耐氟利昂,换用其他油会产生危险。
建议:1、更换其他结构的空气类压缩机(就算有油味也很轻)
2、压缩机换用散热铝合金外壳(因外壳为低压端,可以不承压),并辅助风冷散热。以降低油温。
3、高压端配备高度高于压缩机的缓冲罐,避免润滑油的喷出和快速损耗。
4、想法调整电机效率,使其工作在高效低发热和低机械摩擦发热状态
先这些吧

网友:
看样子像丹佛斯品牌制冷压机卡缸后开封修复的压缩机。

网友:
有油味,说明油是有损耗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来提供合格的油品,这将是使用这台机器的用户的必备耗材

网友:
阿莫,这台压缩机的进出气口倒过来接,可以变成抽真空机吧?

研究一下?

网友:
乱谈一下:

1. 增加气流管路的弯道数(要改结构, 如果用铜管就不划算了), 部分油粒子因惯性原因, 会粘附在弯道处;
2. 每个弯道处瑞设电控阀门定期吹出积油;

油粒子的这种特性,在某些场合是一种讨厌的特性, 如发动机进气管路.

网友:
2楼的仁兄

这气压出来估计你那液体都搅合到一块了

网友:
不知道后面接个汽车的空滤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油掺进去容易,分离出来超难,得精密过滤,精密过滤前得先除水(这个除水不是像前面那么简单),否则影响精密过滤的效果,精密过滤价格也很贵,三级过滤够买台这个jj。

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有油压缩机和无油压缩机

网友:
有方案更好了

网友:
汽水分离器,效果不会太好滴呀,以前用过成千上万滴,用的是国外知名品牌的亚德客滴

天天坏,天天换,电磁阀啥的

网友:
我不懂,乱说。
1.低温冷冻,把油气凝结为液体析出。
2.高温烧掉,油应该是有机物,如果可以烧掉,通过一段内部有高温电热丝的管道,将油烧掉。

网友:
一定要分析一下压机的设计工质134A的是植物油,矿物油会出问题,润滑间隙进不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阿莫,这台压缩机的进出气口倒过来接,可以变成抽真空机吧?
研究一下?
应该不行吧。
回复 网友D:
这个油掺进去容易,分离出来超难,得精密过滤,精密过滤前得先除水(这个除水不是像前面那么简单),否则影响精密过滤的效果,精密过滤价格也很贵,三级过滤够买台这个jj。
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有油压缩机和无油压缩机
这台机的油味控制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之前已经预告了几次:会有无油的版本。但无油版本的噪音大十倍以上(不过与普通的压缩机......

是啊 我越看越像是冰箱压缩机  冰箱压缩机改抽真空的机子就是反接抽真空 效果是很好的 罐F12抽真空就是用压缩机抽的  AM可以去废品站买一个冰箱压缩机拆拆 让KW分析分析 机械构造是不是一样的  电机应该是一样 主要是气路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我拆过不少 就是用切割机拆的 很简单 切的时候要小心里面的机油燃烧 火比较大 危险是没有的 肯定不会炸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不懂,乱说。
1.低温冷冻,把油气凝结为液体析出。
2.高温烧掉,油应该是有机物,如果可以烧掉,通过一段内部有高温电热丝的管道,将油烧掉。

在一个密封的高压油气混合物里加高温电热丝?

可行,效果比C4差,比TNT好

如果是做火乍弓单的话

网友:
我认为如果用在工业上没必要解决除油问题,工业中的用气设备,都要加油水分离器(三联套),其作用 第一级是把压缩空气中的水分出来,第二级是调整气压,第三级是将润滑油注入压缩空气中,使空气含油雾.   工业用气最终结果是空气中不能有水份而且带油雾,这样才使气缸内部不会生锈,还有润滑效果。

如果要家用吹着玩就另说了。

修改加三联套的图

网友:
一点拙见:有油味会不会是因为工作油再慢慢蒸发或者是油中有一些易挥发物质造成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办法解决,一个是想办法去除低沸点成分,还有就是能不能换用不易挥发的工作润滑油,比如离子扩散泵的硅油,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
真空泵一般配备外置的油气分离器,将回收的油再用。原理跟2楼的差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是啊 我越看越像是冰箱压缩机  冰箱压缩机改抽真空的机子就是反接抽真空 效果是很好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能否将一些资料上传上来?

活塞的压缩机是可以抽真空的。
不知道阿莫的这个压缩机的型号和原理是什么样的,我们用的真空泵,经常24小时不停歇开机,机壳温度烫手,出口也没有发现有油味,可能是你这个油的蒸汽压稍大,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换油试试,直连真空泵油。

网友:
现在的气缸多是自润滑的,不需要含油气体了,无油气源用途更广。
前几天借了个JUN-AIR的三头静音无油的泵,非常不错,价格4W多。
噪音基本上不影响调试程序,AMOK的无油泵噪音怎么样呀?多少DB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是把进气口和排气口调换一下就是抽真空状态了 冰箱压缩机改装出来就是在进气口和排气口上焊上铜螺丝 到时候想要充气或者抽空只是把两根管子调换一下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除油味就采用碳罐,因为汽车上也采用了碳罐去除汽油味。如果要去除雾化油就采用纳米过滤网容易清洁也可多次使用跟纯水过滤器原理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H:
如果是除油味就采用碳罐,因为汽车上也采用了碳罐去除汽油味。如果要去除雾化油就采用纳米过滤网容易清洁也可多次使用跟纯水过滤器原理差不多。
多谢了,我已经问过有关人士了,活性碳过滤器是可以的,不过对方报价廷贵,加上油水分离器加上调压开关报价2.5K,有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