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汉字内码索引??

楼主(2010-06-15):
在建立汉字字库时,应用下面结构体
struct typFNT_GB12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signed char Index[3]; // 汉字内码索引
    unsigned char Msk[24]; // 点阵码数据
  };
然后应用下面程序来索引汉字
void LCD_print_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onst unsigned char*point, unsigned char BGD_color, unsigned char FONT_color)
{
  signed char temp1, temp2, i;
  unsigned char *pdata = (unsigned char*)0;
  while (*point!= '\0')
  //判断是否显示完成
  {
    //取汉字数据
    temp1 = *point++;
    if (temp1 &0x80)
    //如果是要显示汉字
    {
      temp2 =  *point++;
      for (i = 0; i < ZIKU_SIZE; i++)
      {
        if (temp1 == GB12.Index[0] && temp2 == GB12.Index[1])
        //查索引
        {
          pdata = (unsigned char*)(&(GB12.Msk[0])); //找到,字模指针赋值
          break;
        }
      }
      if (i == ZIKU_SIZE)
        pdata = (unsigned char*)FONT_NULL;
      //找到
      LCD_Drawhz(x, y, pdata, 1, BGD_color, FONT_color);
      x += 12;
      LCD_CS_PORT_SET;
    }
    else if (temp1 == 0x20)
      x += 6;
    else
    //如果要显示字符
    {
      if (temp1 >= '0' && temp1 <= '9')
      {
        temp1 &= 0x0F;
        LCD_DrawNum(x, y, temp1, 0, 255);
        x += 8;
      }
      else if (temp1 >= 'A' && temp1 <= 'F')
      {
        temp1 = temp1 - 55;
        LCD_DrawNum(x, y, temp1, 0, 255);
        x += 8;
      }
      else
      {
        LCD_DrawNum(x, y, 0, 0, 255);
      }

      LCD_CS_PORT_SET;
    }
  }
}
请问  if (temp1 &0x80)
    //如果是要显示汉字  和 else if (temp1 == 0x20) 这两句是怎么区别是要显示的字符是否为汉字??

网友:
汉字的编码是两个值大于0x80的字节数据。

楼主:
为什么呢??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小于0x80的是ASCII码(英文,数字和符号等),汉字机内码都大于这个值

网友(2010-12-23):
struct typFNT_GB12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signed char Index[3]; //  汉字内码索引

    unsigned char Msk[24]; // 点阵码数据
  };

请问下: 汉字内码索引中[3]和 点阵码数据中24]怎么算来的?

网友:
truct typFNT_GB12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signed char Index[2]; //  汉字内码索引

    unsigned char Msk[24]; // 点阵码数据
  };

signed char Index[2]; //  存储汉字内码(两个字节Index[0]和Index[1])或者ASCII (一个字节Index[0])
unsigned char Msk[24]; // 点阵码数据 保存的是12*12大小的汉字点阵数据,16的就是32....

网友:
http://www.douban.com/note/89981854/
看完你就知道为什么大于127的就一定是汉字了。。。呵呵

网友(2011-07-02):
汉字内码和AscII码的区分条件原来是这样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1-12-25):
为什么有些signed char Index[3]; 是3,有些是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