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不上saleae,求解

楼主(2010-06-15):
问题一:DIY了一个68013的分析仪,装了驱动,下了一次IIC后,再也不能下了,列表中没显示设备。
问题二:使用第一次下的IIC
接上USB线,设备管理器有设备,但一打开saleae就听到拔出USB的咚声(实际没拔出),
先打开saleae,再连上USB,没反应。

小弟接触分析仪不久,求指点。
——————————————————————
设备管理器中的设备

USB设备 (原文件名:0001.jpg)

另外,麻烦DIY成功的高人整理一个完整的DIY文档啦,从原理图,到固件下载、软件安装、调试使用等。小弟还是半懂不懂的

网友:
楼上,看你的截图,设备管理器里面已经能够识别到saleae了,怎么还说连不上呢? 你看看saleae软件上面是不是显示 connect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
问题就是,软件上不是connected啊,一打开saleae软件,就听到USB设备拔出的声音,设备管理器里的也没了。

网友:
你把原理图放上来,板子是自己做的么?我帮你看看。

网友:
WAKEUP 脚要悬空

楼主:
图是坛子里的帖子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87466&bbs_page_no=1&bbs_id=3055

楼主:
这个帖子也是,图在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46880&bbs_page_no=1&bbs_id=3055

网友:
去这个帖子,找楼主的PDF文件,下载下来仔细看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46880&bbs_page_no=1&bbs_id=3055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一:diy了一个68013的分析仪,装了驱动,下了一次iic后,再也不能下了,列表中没显示设备。
问题二:使用第一次下的iic
接上usb线,设备管理器有设备,但一打开saleae就听到拔出usb的咚声(实际没拔出),
先打开saleae,再连上usb,没反应。
小弟接触分析仪不久,求指点。
——————————————————————
设备管理器中的设备

usb设备

我已经整理过一次了.....你没找齐资料就动手了啊?你的问题应该出在USB环节!

楼主:
我也知道在USB环节,接上去有USB设备接上的声音,一回又有断开的声音....

楼主:
又有情况,出现过两次Connected,不一会就又断开了,USB部分不大好

网友:
你是按那个原理图做的呢?是我的第一个版本还是第二个版本?我的第二版都做了这么多了PCB啦!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按那个原理图做的呢?是我的第一个版本还是第二个版本?我的第二版都做了这么多了pcb啦!没事....

楼上第2板的原理图可否贴上来看看?
看你板上那么多三极管,是运放用来提高输入阻抗的吗?谢谢

网友:
第二版的原理图 那里也有呀!“三极管”是用来做IO口保护的!

网友:
我的经验是,第一次运行会显示没有连接设备,这时把Saleae软件关掉,再次打开运行就能找到设备!

网友:
saleae 只要有新设备插进都会去查询的!

楼主:
做第二版的,有一点不同,就除了IO保护部分没有做

网友:
你有没有注意4楼说的那个,再提一下WAKEUP 脚要悬空!

楼主:
WAKEUP脚,这个我有注意到,但fuxiangbo “BOBO”的第二版里是接地了...他说也可以哦

网友:
你不自己试试,人家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啊,呵呵!DATASHEET里也可以看到啊,二次枚举的问题啦,不要只听别人的,自己也要动手试试,我们说的都不一定对,因为不确定因素。

楼主:
要把板子的线划断了.....

网友:
我的都是接地的,每个都可以用!应该是对USB那两条线布线问题!你如果需要我传一个PCB文件给你

楼主(2010-08-27):
毕业工作,很久没上来了,麻烦你传个PCB吧,谢谢

网友:
这个主要可能是电脑的原因
可以参考我的手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35762&bbs_page_no=1&bbs_id=3055

网友(2011-09-30):
楼主啊,你把外接的 24lc02 全部数据都擦除了,注意是全部擦除,不是仅仅擦除前8字节的哦,,然后再写人saleae的iic文件。

网友:
是固件问题  你烧写的固件是不兼容你上位软件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