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基准,LM336 mc1403 哪个更好点?

楼主(2010-06-16):
都是2.5V 的基准
按理说MC1403 比336 贵点 应该好,和用万用表测量还是336 好,使用感觉

郁闷,请大虾指点

网友:
都是2.5V 的基准
按理说MC1403 比336 贵点 应该好,和用万用表测量还是336 好,使用感觉
***********************************88

你怎么测得,测出了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2.5v 的基准
按理说mc1403 比336 贵点 应该好,和用万用表测量还是336 好,使用感觉
***********************************88
你怎么测得,测出了什么?

JJ好久没来论坛了。

网友(2011-01-20):
顺贴问一下哪个兄弟推荐个3.3v的性价比高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