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上有JZ4750 APUS 开发板?能试试Android在上面跑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0-06-16):
从君正的服务器上ftp.ingenic.cn/3sw/01linux/tmp/下找到了君正的Android 代码(文件名是Android_demo_jz) ,在附件中也有,还有 已经做好的Android 文件,只要烧到板上就行了,按说明文件需要JZ4750 APUS board SDRAM: 128M SDRAM (Recommended) 64M is OK  NAND: 2KB page size, >1GB ,谁手上有君正出的官方的JZ4750 APUS board开发板,烧上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呵,速度,流畅度如何?对已经有的Android app 的apk兼容性如何?能不能和最新的Rk2808 的Android 对比一下,测试一下linpack的分数。如果方便的话,将测试效果上传到youku是最好的了!

网友:
我试了,可惜我的板子的NAND是2G的,页大小为4096,按说明文档的指示,烧写:
nprog 1024 uImage.android.ramdisk 0 0 -n
nprog 2048 system.img 0 0 -n
nprog 65536 userdata.img 0 0 -n
启动后.LINUX内核启动输出信息OK,然后黑屏上显示"ANDROID _"字符.输出一些错误信息.估计是NAND的页块不一样,找不到对应的文件.

Starting kernel ...

Linux version 2.6.27-svn213-dirty2 (jlwei@desktop-epoch) (gcc version 4.1.2) #26
0 PREEMPT Mon May 4 16:46:33 CST 2009
CPU revision is: 1ed0024f (Ingenic JZRISC)
CPU clock: 384MHz, System clock: 128MHz, Peripheral clock: 128MHz, Memory clock:
128MHz
JZ4750 APUS board setup
JZ4750 Power Management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memory: 04000000 @ 00000000 (usable)
User-defined physical RAM map:
memory: 08000000 @ 00000000 (usable)
Initrd not found or empty - disabling initrd
Zone PFN ranges:
  Normal   0x00000000 -> 0x00008000
Movable zone start PFN for each node
early_node_map[1] active PFN ranges
    0: 0x00000000 -> 0x00008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32512
Kernel command line: mem=128M console=ttyS3,57600n8 ip=off rootfstype=yaffs2 roo
t=/dev/mtdblock2 rw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16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16kB, 4-way, V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9, 2048 byte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25
console [ttyS3] enabl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Memory: 124672k/131072k available (3153k kernel code, 6228k reserved, 739k data,
632k init, 0k highmem)
Calibrating delay loop... 383.38 BogoMIPS (lpj=1916928)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net_namespace: 288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
TCP reno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Total 16MB memory at 0x4000000 was reserved for IPU
ashmem: initialized
yaffs Apr 22 2009 11:29:54 Installing.
msgmni has been set to 243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default)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LCDC: PixClock:9365853 LcdClock:27428571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60x34
fb0: jzlcd-fg1 frame buffer device, using 510K of video memory
jz4750fb_interrupt_handler, InFiFo0 underrun
jz4750fb_interrupt_handler, Out FiFo underrun.
Registered led device: lcd-backlight
Serial: 8250/16550 driver4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serial8250: ttyS0 at MMIO 0x0 (irq = 6) is a 16550A
serial8250: ttyS1 at MMIO 0x0 (irq = 5) is a 16550A
serial8250: ttyS2 at MMIO 0x0 (irq = 4) is a 16550A
暽贬烧灵佈彦M蛠呇?5%=伭崃仭ド艁鮼庭仴蛠厑刨照?)�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logger: created 64K log 'log_main'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events'
logger: created 64K log 'log_radio'
Virtual Driver of JZ TCSM registered
Jz CS8900A driver for Linux (V0.02)
eth%d: CS8900A rev E detected
JZ NAND init<6> DMA mode, using DMA buffer in upper layer.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d5 (Samsung NAND 2GiB 3,3V 8-bit)
planenum:1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Bad eraseblock 203 at 0x0065ff000
Creating 4 MTD partitions on "NAND 2GiB 3,3V 8-bit":
0x000800000-0x010000000 : "system"
0x010000000-0x020000000 : "userdata"
0x020000000-0x030000000 : "cache"
0x030000000-0x040000000 : "misc"
input: qwerty as /class/input/input0
input: JZ Touch Screen as /class/input/input1
input: JZ Touch Screen registered.
jz4750-rtc jz4750-rtc: rtc core: registered jz4750-rtc as rtc0
JZ battery init.
JZ SD/MMC card driver registered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17.
ASoC version 0.13.2
asoc: JZDLV <-> jz4750-i2s mapping ok
Failed to add route DAC->Output Mixer
ALSA device list:
  #0: Apus (JZDLV)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jz4750-rtc jz4750-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9-01-01 00:00:00 UTC (12307680
00)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632k freed
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
Algorithmics/MIPS FPU Emulator v1.5
init: reading config file
init: device init
init: event { 'add', '/class/bdi/default', 'bdi', '', -1, -1 }
init: event { 'add', '/class/bdi/1:0', 'bdi', '', -1, -1 }
init: event { 'add', '/class/bdi/1:1', 'bdi', '', -1, -1 }
init: event { 'add', '/class/bdi/1:2', 'bdi', '', -1, -1 }
init: event { 'add', '/class/bdi/1:3', 'bdi', '', -1, -1 }
init: event { 'add', '/class/bdi/1:4', 'bdi', '', -1, -1 }
...................略
init: command 'mount' r=0
yaffs: dev is 32505857 name is "mtdblock1"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1, "mtdblock1"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init: command 'mount' r=0
NAND: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NAND: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NAND: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NAND: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NAND: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NAND: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NAND: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NAND: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yaffs chunk 128 was not erased
......................略
init: command 'setprop' r=0
init: command 'setprop' r=0
init: command 'setprop' r=0
init: command 'setprop' r=0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h', disabling 'console'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ervicemanager', disabling 'servicemana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mountd', disabling 'mount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ebuggerd', disabling 'debugger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rild', disabling 'ril-daemon'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app_process', disabling 'zygote'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mediaserver', disabling 'media'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playmp3', disabling 'bootsoun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bus-daemon', disabling 'dbus'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installd', disabling 'instal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flash_image',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init: command 'class_start' r=0
init: event { 'add', '/class/vc/vcs1', 'vc', '', 7, 1 }
init: event { 'add', '/class/vc/vcsa1', 'vc', '', 7, 129 }
init: event { 'remove', '/class/vc/vcs1', 'vc', '', 7, 1 }
init: event { 'remove', '/class/vc/vcsa1', 'vc', '', 7, 129 }
init: event { 'add', '/class/vc/vcs1', 'vc', '', 7, 1 }
init: event { 'add', '/class/vc/vcsa1', 'vc', '', 7, 129 }
init: event { 'remove', '/class/vc/vcs1', 'vc', '', 7, 1 }
init: event { 'remove', '/class/vc/vcsa1', 'vc', '', 7, 129 }
init: event { 'add', '/class/vc/vcs1', 'vc', '', 7, 1 }
init: event { 'add', '/class/vc/vcsa1', 'vc', '', 7, 129 }
init: event { 'remove', '/class/vc/vcs1', 'vc', '', 7, 1 }
init: event { 'remove', '/class/vc/vcsa1', 'vc', '', 7, 129 }
init: event { 'change', '/class/power_supply/battery', 'power_supply', '', -1, -
1 }
init: event { 'change', '/class/power_supply/battery', 'power_supply', '', -1, -
1 }
init: event { 'change', '/class/power_supply/battery', 'power_supply', '', -1, -
1 }
.......................................................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mtd驱动和你的NAND页块,OOB参数不配,还是等jz4760应该要完善些,jz4750性能也不够,跑起来估计也够呛的

网友(2010-09-04):
NAND Secondary Program Loader

Starting U-Boot ...

U-Boot 1.1.6 (Feb 26 2010 - 09:34:54)

Board: Ingenic CETUS (CPU Speed 378 MHz)
DRAM:  64 MB
Flash:  0 kB
NAND:2048 MiB
*** Warning - bad CRC or NA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 0x83f7f000 -=-=-=-
In:    serial
Out:   lcd
Err:   lcd
Net:   No ethernet found.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1  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400000, size 0x300000
3145728 bytes read: OK
## Booting image at 806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1.3-svn74
   Image Type:   MIPS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1773533 Bytes =  1.7 MB
   Load Address: 80010000
   Entry Point:  8001491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Linux version 2.6.31.3-svn74 (zhzhao@desktop-epoch) (gcc version 4.1.2) #1 PREEMPT Fri Feb 26 11:33:32 CST 2010
CPU revision is: 2ed0024f (Ingenic JZRISC)
CPU clock: 378MHz, System clock: 126MHz, Peripheral clock: 126MHz, Memory clock: 126MHz
JZ4750D CETUS board setup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memory: 04000000 @ 00000000 (usable)
User-defined physical RAM map:
memory: 04000000 @ 00000000 (usable)
Zone PFN ranges:
  Normal   0x00000000 -> 0x00004000
Movable zone start PFN for each node
early_node_map[1] active PFN ranges
    0: 0x00000000 -> 0x00004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ff.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mem=64M console=ttyS1,57600n8 ip=off disable_lcd_init=y root=/dev/mtdblock2 rw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8, 102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16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16kB, 4-way, V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Memory: 60724k/65536k available (3058k kernel code, 4736k reserved, 776k data, 160k init, 0k highmem)
SLUB: Genslabs=7,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NR_IRQS:256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25
console [ttyS1] enabled
Calibrating delay loop... 376.83 BogoMIPS (lpj=1884160)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Total 16MB memory at 0x3000000 was reserved for IPU
Total 8MB memory1 at 0x2800000 was reserved for IPU
JZ4750D: Power Management Interface Registered.
yaffs Feb 26 2010 11:31:57 Installing.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18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LCDC: PixClock:9219512
LCDC: PixClock:9219512
jz4750fb_set_par, not implemented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60x34
fb0: jz-lcd frame buffer device, using 1024K of video memory
JZ4750D: Char device core registered.
JZ4750D: Virtual Driver of TCSM registered.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serial8250: ttyS0 at MMIO 0x0 (irq = 9) is a 16550A
7暽贬250: ttyS1 at MMIO 0x0 (irq = 8) is a 16550A
serial8250: ttyS2 at MMIO 0x0 (irq = 7) is a 16550A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JZ NAND init: DMA mode, using DMA buffer in NAND driver,  8bit BCH.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d5 (Samsung NAND 2GiB 3,3V 8-bit) planenum:2
Nand using two-plane mode, and resized to writesize:8192 oobsize:256 blocksize:0x100000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Allocate 0x100000 bytes for jz_mtdblock4 at address:0x82300000.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NAND 2GiB 3,3V 8-bit":
Creating 1 MTD partitions on "NAND 2GiB 3,3V 8-bit":
0x000000000-0x000400000 : "NAND BOOT partition" "dma_mode" "jz_mtdblock_invalid"
Creating 1 MTD partitions on "NAND 2GiB 3,3V 8-bit":
0x000400000-0x000800000 : "NAND KERNEL partition" "dma_mode" "jz_mtdblock_invalid"
Creating 1 MTD partitions on "NAND 2GiB 3,3V 8-bit":
0x000800000-0x020000000 : "NAND ROOTFS partition" "cpu_mode" "jz_mtdblock_invalid"
Creating 1 MTD partitions on "NAND 2GiB 3,3V 8-bit":
0x020000000-0x040000000 : "NAND DATA partition" "dma_mode" "jz_mtdblock_invalid"
Creating 1 MTD partitions on "NAND 2GiB 3,3V 8-bit":
0x040000000-0x080000000 : "NAND VFAT partition" "dma_mode" "jz_mtdblock_valid"
jz_ts_init(760)
input: qwerty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0
jz_ts_init(828)
input: JZ Touch Screen registered.
JZ4750D: SD/MMC card driver registered.
JZ4750D: On-Chip I2S controller registered (DAC: DMA(play):5/IRQ37,
ADC: DMA(record):4/IRQ36)
JZ4750D: I2S OSS audio driver initialized.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 auto selecting yaffs2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160k freed
Algorithmics/MIPS FPU Emulator v1.5

init started: BusyBox v1.8.2 (2008-01-09 19:22:01 CST)

starting pid 199, tty '': '/etc/init.d/rcS'
Starting udevd ...

starting pid 243, tty '': '/bin/sh'
# [9;0][?33l[?25l[?25lCreate pluginlibman in libqpe
Unable to open /usr/share/zoneinfo/zone.tab
Unable to open '/usr/share/zoneinfo/America/New_York'
TimeZone::data Can't create a valid data object for 'America/New_York'
TzCache::location unable to find America/New_York
initEnvironment() Invalid TimeZone America/New_York
Use QPEApplication's PluginLibraryManager
QMemoryFile::QMemoryFile("/opt/Qtopia/etc/dict/dawg")
Created QMemoryfile for /opt/Qtopia/etc/dict/dawg with a size of 189396
could not register server
found obex lib
handle_ts_event(604)
handle_ts_event(604)
handle_ts_event(604)
handle_ts_event(604)
handle_ts_event(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