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塑料叫什么?

楼主(2010-06-16):
不知道强度有多高。

网友:
看着有点像尼龙

网友:
感觉像尼龙。

网友:
POM材吧,俗称赛钢

很多治具上使用这种东西

对不需要耐磨和强度的地方,可以代替铝材,比铝材便宜多

网友:
用这个做雕刻机,呵呵,想法不错,这个东西好像卖压克力的地方有卖哟...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m材吧,俗称赛钢
很多治具上使用这种东西
对不需要耐磨和强度的地方,可以代替铝材,比铝材便宜多

多谢!!!

看来很硬? 用啥切割呢?

PS,你的板砖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这个做雕刻机,呵呵,想法不错,这个东西好像卖压克力的地方有卖哟...

哦。。。看来比较容易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这个做雕刻机,呵呵,想法不错,这个东西好像卖压克力的地方有卖哟...
哦。。。看来比较容易买。。

不要指望这种东西做雕刻机,精度很差的,而且容易变形,买是很好买。如果对精度无所谓的话倒可以,至少比木材的好

这种一般有大型CNC可以加工的

楼主:
看来是可以了。。进口的材质似乎能更好一些。

网友:
我觉得是ABS
硬度不高,但韧性好,比较结实
比PVC强多了

网友:
看起来象POM,硬度、刚性、耐磨情况均不理想

网友:
POM比铝耐磨吧~

楼主:
查了下,是POM,学名聚甲醛。

POM板 聚甲醛板 赛钢板

聚甲醛是一种没有没有侧链,高密度,高结晶性的线性聚合物,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
聚甲醛是一种表面光滑,有光泽的硬而致密的材料,淡黄或白色,可在-40- 100°C温度范围内长期使用。
它的耐磨性和自润滑性也比绝大多数工程塑料优越,又有良好的耐油,耐过氧化物性能。

很不耐酸,不耐强碱和不耐日光紫外线的辐射。

聚甲醛的拉伸强度达70MPa,吸水性小,尺寸稳定,有光泽,这些性能都比尼龙好,聚甲醛为高度结晶的树脂,在热塑性树脂中是最坚韧的。具抗热强度,弯曲强度,耐疲劳性强度均高,耐磨性和电性能优良.

看来很不错的样子。。也很便宜,板材是 40元/公斤。

网友:
貌似比铝合金要贵一点点吧……记得铝合金是38来着

网友:
不似是尼龙.可以是Delrin,UNMW,PTFE.工程塑胶(Engineering Plastic)或称"bearing material"
用来做工作台都是第一次见.总括只有一句"选料错误".除加工容易之外.这样应用只有缺点,并无优胜之处.

网友:
他的密度比铝小多了阿,
0.90-0.91克/cm3

2.7左右

作构造件,用的体积,可以买三倍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D:
貌似比铝合金要贵一点点吧……记得铝合金是38来着

接近价钱应该是这样;

一般街上能买到的是6061,6063 20-23元/kg
7075合金铝(含alloy,材质硬,更好加工),一般需要订, 国产70-80元/kg, 进口110-120元不等../kg
38元的应该是装饰用铝型材(已表面处理)

网友:
这个很像 家里被我爸说成塑料之王的那个东西

网友:
塑料王是聚四氟乙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貌似比铝合金要贵一点点吧……记得铝合金是38来着
接近价钱应该是这样;
一般街上能买到的是6061,6063 20-23元/kg
7075合金铝(含alloy,材质硬,更好加工),一般需要订, 国产70-80元/kg, 进口110-120元不等../kg
38元的应该是装饰用铝型材(已表面处理)

受教了。
我一直以为散热器的型材和结构型材差不多的呢。呵呵
万能的坛啊,总能学到东西。

网友:
这个东东的莫氏硬度是多少?

网友:
查了一下:聚甲醛POM,具有很高的刚性、硬度、机械强度、冲击韧性,优越的耐疲劳、耐磨、自润滑、耐蠕变性和电性能,耐水性较差,耐热性、耐燃性、耐候性差。
适合做:轴承、齿轮、把手、外壳、线圈骨架、导轨等。
------------------
适合做结构件的工程塑料为增强尼龙、PAS(聚芳砜),不知俗称是什么?
--------------
没有查到莫氏硬度这一指标,只有拉伸强度、压缩强度、冲击强度等。那位知道?

---------------------
如果不求精度,采用聚氯乙烯(PVC)板做JJ合适,性价比高。

网友:
这里有详细资料(英文)
http://www.wshampshire.com/bearing-material-selector.html

说过是bearing material(轴承性质塑胶物料),行内人称Engineering Plastic(工程塑胶)
在IE上打"bearing material"就能找到.各有各的特性主要看应用.但可告诉大家用来做工作台没有一种合用.
大多缺点主要是"Thermal Expansion"容易受温度影响其稳定性,不只是在高温或低温下,室温已有明显影响.
当然用在要求不高DIY上是可以,代替铜螺母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或guiding"负载导向的另一平价方案".
做设计的选择适合材料用在适合地方是非常重要,能有效大大提高耐用情度.如气动上气管有PU,有尼龙,
没有那个好与不好,一般情况用PU,可弯角度较尼龙高,接咀用快插式的,非常方便.会产生温度较高的机械设备
环境下选择会是尼龙,但必需用"bar fitting"螺母锁紧的一种接咀,用快插除锁不紧之外还容易漏气.尼龙怕
水,但耐热较PU优胜,这都是有一定的特性.要机器能用上10年8年就要看你的选择了.只想做台雕刻机用三几个月,
以上全是费话!机械设计在某情度上是见光死,但内里有一定的奥妙.国产的燃料棒应该能说是一个例子吗?

网友:
淘宝上的旗开 也在做这种材料的 机子,说是叫“HDPE"。

我看到很多老外也是用这种材料的。

网友:
是LDPE及UHMW之间的一种PE
DIY是没有限制的.淘宝上PVC做的同样多得是.
加工制造快捷方便,精度就不能要求过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里有详细资料(英文)
http://www.wshampshire.com/bearing-material-selector.html
说过是bearing material(轴承性质塑胶物料),行内人称engineering plastic(工程塑胶)
在ie上打"bearing material"就能找到.各有各的特性主要看应用.但可告诉大家用来做工作台没有一种合用.
大多缺点主要是"thermal expansion"容易受温度影响其稳定性,不只是在高温或低温下,室温已有明显影响.
当然用在要求不高diy上是可以,代替铜螺母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或guiding"负载导向的另一平价方案".
做设计的选择适合材料用在适合地方是非常重要,能有效大大提高耐用情度.如气动上气管有pu,有尼龙,
没有那个好与不好,一般情况用pu,可弯角度较尼龙高,接咀用快插式的,非常方便.会产生温度较高的机......

汗,不是用它做轴承。。。

网友:
对呀,正是用来做轴承,代用了铜杯,含油轴承.食品生产线常用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