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6-7.7的MSP430单片机仿真不了

楼主(2010-06-16):
我都是在本论坛下的安装和破解文件。装了7.7sp2破解版,仿真别的例子都可以就是MSP430仿真不了,提示的错误:Internal Exception:SEH trap C000001D in module'MSP430.DLL'。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有明白的说一下好吗?谢谢了!

MSP430仿真错误(proteus7.7) (原文件名:msp430_1.jpg)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没有成功过,我没有自带的例子

网友:
不能仿真的可以把kernel32.dll、ntdll.dll等文件复制到 bin目录下再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按照你提供的方法做了一下还是不行,

现象还是一样,仿真自带的例子,程序假死,仿真其他型号时出现的情况如下图:

我今晚重做系统再试一试!

是我的机器太老的原因吗?下图是我机器的配置!

网友:
呵呵,我的成功了,没有作什么改动,装好了就成功了。

楼主:
你好,我把kernel32.dll、ntdll.dll 文件复制到 bin目录下没有变化还是不能仿真,我是WIN XP SP2的系统。还是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MSP430仿真错误(proteus7.7-Win xp sp2) (原文件名:msp430_2.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找自己电脑的原因!我的一直也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跟机器的配置有关,老机器低配置好像不能仿真msp430的模型,dxswp也做了测试用老本子不能仿真msp430,其他的模型都能仿真,

不知是什么原因?有望dxswp老师帮助解决!

楼主:
看了www.labcenter.com官网的介绍,有关配置的信息不知是我没有找到还是它没有写,也不清楚是要什么样子的硬件配置,还是必须用Winxp sp3以上的系统?我是老机器 P4-2.0 的 xp sp2系统。我装了很多软件,运行别的软件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
不是机器问题,还是CRACK有问题,如换成英文键盘环境,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这已是老大难问题了,由来已久,PROTEUS7.5SP3后。

楼主:
我切换到英文键盘还是仿真不了,是这个英文键盘环境吗?

MSP430仿真错误(proteus7.7-英文键盘) (原文件名:msp430_3.jpg)

网友(2010-07-21):
回复 楼主:

最大的可能性是你的windows用户名用的是中文的,以前我就遇到过,死他妈都不能运行。必须是英文的

网友:
7.7版在哪有得下?

网友:
完全一样的表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还是补丁的问题!为什么 dxswp和wangqh1983的环境可以运行哪?看来这个补丁要运行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配置之下!

我们不属于那个特定啊,伤心啊!

网友:
我的也是不能仿真。
机子不算老,08年的奔腾双核1.7G的本本。
但是用纯英文版XP SP2 的系统能正常仿真。英文+汉化后,就不能仿真了。中文XP SP2的也不能仿真。

估计还是不够和谐啊。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
前几天刚装的时候我也是不明不白的仿真不了,但把时钟源设置了一下后就好了,不过貌似和楼主的问题不一样

网友(2010-11-17):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1-05-25):
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我的机器安装7.7sp2也是一样的情况。安装文件在其他机器上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2011-08-18):
我的笔记本也是这个问题:

很是郁闷,后来还以为软件没装好,就卸载后又装了个7.8,结果跟上面一样。
但是,我在实验室电脑上一安装就可以用了。

我的笔记本是09年装的系统,实验室电脑装的是sp3系统,我又看了楼上几位仁兄能仿真成功的都是sp3的系统,不知道是不是我笔记本上系统太老的缘故啊?由于笔记本上装的软件太多,所以没舍得重装系统。不知道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
2楼和6楼的能用,看了一下他们都是sp3的系统:

而5楼的不能用,他的是sp2的系统:

错误是系统的版本太低造成的吗?希望能用的和不能用的能把自己的电脑的系统版本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支持这个观点。劳烦大家了!!

网友(2011-11-06):
我的X31也没法,可能对处理器有要求

网友(2012-02-14):
求高版本protues,谢谢!674535676@qq.com

网友:
能仿430的就行,无限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