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PCB孔是怎么搞出来的?

楼主(2010-06-16):
上图:

能是焊盘打在边框上,被洗掉一半吗?

网友:
估计是拼板,打成邮票孔再割开吧

网友:
去掉一半。切削刀具的转速应当很快才行。
我将要做的一块板子,也需要这样的效果。

网友:
刀具,冲压。

网友:
这个叫半孔,画好后跟PCB厂家说明做半孔工艺,价格可能会高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叫半孔,画好后跟pcb厂家说明做半孔工艺,价格可能会高点

多谢!学到了。。“半孔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叫半孔,画好后跟pcb厂家说明做半孔工艺,价格可能会高点

哪些情况下会特别用半孔工艺啊

这个看起来像拼板拿来后弄开的样子,不过拼板弄开的半孔是一全条的

网友:
一块PCB直接焊到另一块PCB上,就可以用半孔的。

网友:
那怎么设计半孔啊  曾经也为此迷茫了很久 。。。

网友:
半孔? 要不要做封装?还是直接用DIP的孔加工时裁掉一半?

楼主:
看看这样是否可以,但好像得和厂家说明一下,不然半孔很容易被扯掉吧。

网友:
半孔工艺 - mark

网友:
我做过一批阵子,直接一根KEEPOUT线出来就是这种效果了,但我不是做这个用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半圆处有金属化吗?如果没有直接焊到板子上比较麻烦!

网友:
实际上你画好焊盘,直接从中间放机械层切开就可以了。以前是这样做的。孔就是普通焊盘的孔,最好把焊盘搞成方形的。如果有半圆孔的一边要勾V槽的话最好把勾V槽的线向外移几个mil。

网友(2010-07-27):
半孔PCB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图片超清晰;顶。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半孔工艺?

网友:
半孔工艺,记住了

网友:
下次做个板子试试

网友:
两块PCB 就这样叠在一起的话
会不会有机会将两块PCB的上过孔接触到呢?

半孔PCB上的过孔那么多,那么密
载板PCB上又有那么多线穿过

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
载板PCB上面刷漆 ?

网友(2010-08-28):
我在HT1621的裸片上也见过这种板子

网友(2020-11-16):
学习了,关键词找了好久才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