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坛子里面关于SI4432的帖子比较少,想问一下使用过SI4432这个片子的效果?

楼主(2010-06-16):
最近坛子里面关于SI4432的新的帖子比较少,想问一下使用过SI4432这个片子的效果?一看这片子能达到20dbm的功率,就抢占了眼球,我主要关心在以下几个方面,希望做过相关设计的大侠能热心解答以下:
1. 通信速率较高的时候能传输多少米?例如在速率在100K的波特率下,有没有大侠实际测试过?
2. 稳定性如何?有没有大侠实际不停机测试时间很长?
3. 组网问题?组网有像CC1100有地址滤波,载波侦听,电磁波唤醒等功能?组网容易不

本人对这方面了解比较少,问题可能比较RZ,恳请各位大侠能热心解答

网友:
现在出来的是新的B版本,听说一般设计能达到20dbm.
我现在手上用的是V2版本,一般在18dbm左右。
1、100k的波特率,到没测试过距离。测试的是38.4k波特率,用433M载波,1/2波长天线,空旷空间有效通信距离在900m以内。
2、稳定性,没详细测试过。个人觉得只要硬件没问题,程序写好了,一般应用还是可以。
3、组网和你具体应用有关,主要看你的通信协议。和CC1100相比,不足之处就是没自带的电磁波唤醒功能,只能用它的定时器和单片机配合来实现无线唤醒功能。

网友:
SI4432现在什么价格啊 ?

网友:
十几元一片

楼主:
楼上回复【3楼】pentong
你上次发的那个关于:si4432的WUT休眠侦听方式 ,解决了吗?

网友:
功耗太大,稳定性不好,资料更是一塌糊涂,目前不够稳定,想在用它做产品为时尚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始我以为它的WUT和CC1100的WOR方式是一样,结果SI4432的WUT其实就是个内部定时器。
解决办法就是:通过WUT配置好后,芯片定时进入RX状态;RX期间单片机判断是否有无线通信发生,没通信就又让SI4432重新进入下个WUT周期,如此循环,达到无线唤醒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应该是这个片子的行家了,您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这个芯片的不好之处,目前有没有人用这个芯片做成产品了?稳定运行了多少时间了?

网友:
稳定性确实不太行。可以考虑CC110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功耗太大,稳定性不好,资料更是一塌糊涂,目前不够稳定,想在用它做产品为时尚早。
    对于SI4432,好像观望情绪比较严重,都在等人批量用了才放心。我们目前的测试结果是,如果电路、程序设计得好,静电、群脉冲、工频磁场、功耗都还是可以做得比较好的,目前唯一有点担心的,就是其高温(+85度),可能有隐患。不过 +70度 下,长时间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2010-07-20):
我的在接受状态下温度摸上去都很热~~~~

网友(2011-08-05):
回复 网友C:
-------------------------------------------------------------------- 它的应用笔记都不中断都有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