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控制两个NRF24L01可以发送和接收,但要单片机重新上电后才能接收,单片机复位就

楼主(2010-06-16):
我用AT89S52控制两个NRF24L01模块,现在可以发送和接收了,但是要单片机重新上电后才能接收,单片机复位后马上就接收不到!!只有单片机重新上电才可以接收!这是为何??代码就不传了。。大家就经验说说就行。。。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10-06-17,12:55:08 加入。
你的原标题:“NRF24L01奇怪现象!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我也有过

估计和工作的传输模式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输模式?能具体说说么。。。我现在用的是P0通道接收的,自动应答,自动重发。有判断中断的。。这样的模式。。

网友:
你在程序里面把所有能写的寄存器初始化一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现很多人碰到到了和我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at89s52控制两个nrf24l01模块,现在可以发送和接收了,但是要单片机重新上电后才能接收,单片机复位后马上就接收不到!!只有单片机重新上电才可以接收!这是为何??代码就不传了。。大家就经验说说就行。。。

你遥控的距离有多远?
每次发送前都要重新初始化,并且清STATUS状态器,FLUSH_TX.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现很多人碰到到了和我一模一样的问题、、、、

确实如此,开始我也是第一次成功,然后非要断电才行。复位,重初始化不行。我认为原因是FIFO没空。进行发送接收操作前先清空再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近的。。只有10多CM这样..我现在还在试验阶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好的。。不过现在复位也可以接收了,但是有时要过很久才能接收到!!说明不稳定、、、、

楼主:
呵呵。。真的。。真的是没有清空FIFO寄存器啊!现在很稳定了!!哎呀。。真是感谢大家了。。希望用NRF24L01的朋友,如果还遇到我这样的问题后能看到我这个帖子!!!!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真的。。真的是没有清空fifo寄存器啊!现在很稳定了!!哎呀。。真是感谢大家了。。希望用nrf24l01的朋友,如果还遇到我这样的问题后能看到我这个帖子!!!!呵呵。。。。

那就好,我以前为这头疼一周才搞定,当时好像没人说这样做,我自己分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你这样的前辈啊。。那是我们这种后来人的福额。。。很感谢啊。。搞这个搞了4天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近的。。只有10多cm这样..我现在还在试验阶段。。。

10多cm
我的只有10米

24L01+ 是否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嘿嘿。。今天试验了一下。。我的应该不止10米哦、、、

网友:
汇编的,楼主笑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呵、、、感谢啊。。可是我一点汇编都不懂啊。。我现在可以用了,而且我还用它来传了温度呢。。不错不错。。呵呵。。等我把它搞完了,一起上传让大家分享啊。。

网友:
记号下,AT89S52控制两个NRF24L01可以发送和接收

推荐个购买地址?
另外,分别接在单片机和PC的串口,是不是就可以遥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我现在就是用上位机控制的。。。购买地址啊??就不推荐了吧。。淘宝有很多的。。。

网友:
就是太多,花了眼,短信我你哪买的就OK。

网友:
另外,你的节点温度怎么差这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还没搞好。。我随便从下位机发的数。。只有节点A是正确的。。。我现在没有AMS1117了。。所以搞不了。。上次有个1117差点把我的模块搞烧掉...请看我发的帖子。。我现在也只有3个而已、、我还想弄几块回来。。。现在没空了。。我要考试。。等暑假在弄完其他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淘宝好多的。。是NRF24L01的芯片就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能管脚顺序不一样。。你随便搜一下啊就有。。只要是NRF24L01的都一样的。。。http://51rf.taobao.com/?asker=wangwang。。就这个啦。。

网友:
淘宝是好多的,但遥控距离可能差别很大.

普遍的都是十几块,可能10米以内

有些地方宣称自己PCB板天线,可以做到30米,但要60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块,他吹能到80米。。还没试验过呢。。。没有天线的。。就是PCB天线而已。。。

网友:
你的也是十来块钱?在哪里买?等待你的实验结果
个人感觉十来块,就十米左右,想远一点,就贵一点.一分钱一分货.

-------------------------------------------------------------------------------------------------------------------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6223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battery&bbs_id=9999
【14楼】 xuntong
NRF24L01P=NRF24L01+

NRF24L01P有三种传输速率,比NRF24L01多一种250K的传输速率,250K速率比1M速率远约一倍距离(相同硬件相同环境).
------------------------------------------------------------------------------------------------------------------

现在打算买NRF24L01P,换到我的NRF24L01模块上,看是否远一倍.
NRF24L01P会比NRF24L01贵一点.

网上那些"NRF24L01模块"的"增强版","加强版",价格大概20块左右,不知道用的芯片是否NRF24L01P,我不敢买.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一些网上说,说加个什么功率放大的可以加大距离啊。。。你试试。。。下面是人家的话:
近做了一个MSP430F2232+nRF24L01做无线通信的系统,为了扩展无线通信距离在nRF24L01的输出端又添加了功率放大器PA2423L,使得输出通信距离可以扩展到数百米。

网友:
我用的nRF24L01为什么 发送端 重新上电后就不发数据了呢?必须复位一下接收端才可以正常接收,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0-08-25):
回复 网友D:

请问怎样清空FIFO?

楼主:
回复 网友F: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457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myqiang1990&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G: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457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myqiang1990&bbs_id=9999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的nRF24L01+芯片,就是芯片有时候会死掉,热复位不起作用,要掉电再上电才行。 看你们所说是清楚FIFO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我的程序本来就有清FIFO啊,在初始化和发送接收数据的时候都有清除发送和接收FIFO,但是还是老出现这种情况,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1-03-23):
LZ 小生现有一块AT89S52开发板 两块NRF24L01 就是想先做成一个单片机控制的发送和接受 无线实现 现在看了一天 觉得硬件连接都是问题啊 24l01要求3V供电 你是自己外接电源么 还是自己做了个电路 求解 3Q~~~

网友(2011-06-03):
请问怎么清空FIFO啊

网友(2012-05-25):
现在手上也有两个模块,都调不通。

网友(2013-04-14):
你好,我最近用AT89S52调24L01,载波能、收到,就是没有数据时怎么回事呢,硬件是我自己焊的。

网友(2013-07-03):
我的清空了  还是不行  还是老接收一次

网友:
想问下,nrf905接收几次了也是不接收了,要重新上电后才可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4-03-21):
买了3个无线模块打算学学。

网友(2014-04-22):
呵呵,收获很大,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H:
确实如此,开始我也是第一次成功,然后非要断电才行。复位,重初始化不行。我认为原因是FIFO没空。进行发送接收操作前先清空再操作、、、
我回去也要清空一下试试,我的不稳定!工作一段时间就断线了!哈哈

网友I(2014-07-09):
引用 网友H:
确实如此,开始我也是第一次成功,然后非要断电才行。复位,重初始化不行。我认为原因是FIFO没空。进行发送 ...

楼主的意思是
对这两个寄存器在发送前,和接收前先清空吗?代码如下。我也试了下,是这样清空的,但是还是不是很稳定,是不是我调试的方法不对呢?还是本来24l01就很不稳定。
SPI_RW_Reg(WRITE_REG+FLUSH_TX,0);
SPI_RW_Reg(WRITE_REG+FLUSH_RX,0);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
对这两个寄存器在发送前,和接收前先清空吗?代码如下。我也试了下,是这样清空的,但是还 ...

我上传一个代码,你看看我的帖子,我做到一发一收稳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上传一个代码,你看看我的帖子,我做到一发一收稳定了。

我写的查询代码也比较稳定,发送与接受前也会清空fifo。不知道你说的稳定是什么情况。
我的代码调试成功后,比较稳定。但是当我继续调试接收的时候比如修改下接受的代码。  又开始不稳定了,这时候必须要重新上电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写的查询代码也比较稳定,发送与接受前也会清空fifo。不知道你说的稳定是什么情况。
我的代码调试成功 ...

接受完成后,读取完数据同样还是要清空接受缓冲区的,不然也不行。你打算做什么项目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受完成后,读取完数据同样还是要清空接受缓冲区的,不然也不行。你打算做什么项目使用呢? ...

        SetRX_Mode();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
                                {
                                                for(i =0;i<31;i++)
                                                {
                                                         P1 = RxBuf;
                                                         SendData(RxBuf);
                                                         Delay(1000); //ÑÓʱ
                                                }
                                                SPI_RW_Reg(WRITE_REG+FLUSH_TX,0);
                                                SPI_RW_Reg(WRITE_REG+FLUSH_RX,0);
                                }

只能是读取后清空吧。  读取前清空,清空了再读取还能读上来吗?

网友(2014-10-07):
有前辈们的经验做指导就是好啊,今晚上再弄这个,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必须重新上电才能再次发送,完了之后,我在每次发送前,加了一个清除所有状态标志位的函数,现在按复位也可以发送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