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用有限元方法计算磁悬浮,也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2010-06-17):
  现在只是个粗糙的想法,如果可行的话,就可以精确的量化计算磁力了。再加上控制的算法,肯定一做一个准。

网友(2010-12-30):
Mark,坐等高论。不过我还是打算模拟方式先做。单片机,,,贵就一个字。

网友:
有限元分析可以帮助设计结构
但是设计出来的还是要有反馈控制

网友:
以前做过相关方面工作,建议用ansoft Maxwell软件分析

网友(2011-04-21):
关注中 我不是搞这方面的 但是我可以进行电路 和电磁线圈的设计 希望可以多交流

网友:
有限元进行电磁计算已经非常成熟可靠了,对目前的大多电磁问题,不管是静磁场问题,时变电磁场还是时谐,亦或高频问题都能很好的解决。
如果精通电磁理论,数值计算理论,可以轻松的用C语言或者Matlab编写程序进行计算,结果精度都交高。
对于有些理论不太了解,或者是怕麻烦的,可以使用现有的有限元分析软件,如ANSYS,ANSOFT,等等,非常简单,计算结果和实际试验测试值相差不大

网友:
如果谁有需要计算电磁力等“小问题”我可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