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移植到STM8S103K3成功,提醒大家移植时要注意STM8S103的PB4 和 PB5是真开漏输出脚

楼主(2010-06-17):
前后花了近一个星期移植,没有使用ST的固件库,用IAR的环境,移植后程序空间小了1K左右,程序用到了ADC、2个计数器、UART、eeprom过程很顺利,就是开始时没注意到STM8S103的PB4和PB5是真开漏输出走了些弯路。

网友:
呵呵,跟偶的结果差不多,速度应该也快了。

楼主:
下决心移植的话也挺快的,感觉在STM8S103在ADC、eeprom、计数器这些外设的功能比AVR要强和简单

网友:
楼主STM8S103内部没基准源,外部挂什么基准源芯片? 不会就用电源VDDA吧

楼主:
用的就是电源,因为是通过分压比测电阻,对基准的要求不高。

网友A(2014-03-09):
坑爹的PB4和PB5啊,看了个错误+过时的datasheet结果中招了。。。

网友(2014-04-28):
引用 网友A:
坑爹的PB4和PB5啊,看了个错误+过时的datasheet结果中招了。。。

什么的版本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