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HID开发实例,实现USB双向通信!

楼主(2010-06-17):
STM32 USB HID开发实例,实现USB双向通信。

在STM32 ARM平台上实现USB与PC端得通信(IC为STM32F10XX系列)。本文提供一个例程(已测试通过),不用了解任何USB协议(当然了解USB相关协议或描述表的意义是很必要的),在此例程上,稍作修改,即可开展你的项目或学习或进行产品开发。

在ST中我们可以获得了USB相关的一个HID例程,但是官方例子中只是用到2个端点。数据只收不发。

本例程中,用到了3个USB端点,实现PC上位机与下位机见双向通信。EP0为控制端点(必须的,这是因为系统默认端点0作为控制传输端点),EP1为INTERRUPT OUT端点(数据输出端,即PC向MCU发送数据段),EP2为INTERRUPT OUT端点(数据输入端,即MCU向PC发送数据)。

实现过程,我们需要修改一下HID的描述表,修改如下(有详细注释)

/* USB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   All Descriptors (Configuration, Interface, Endpoint, Class, Vendor */

const u8 CustomHID_ConfigDescriptor[CUSTOMHID_SIZ_CONFIG_DESC] =

  {

    0x09, /* bLength: Configu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CUSTOMHID_SIZ_CONFIG_DESC,

    /* wTotalLength: Bytes returned */

    0x00,

    0x01,         /* bNumInterfaces: 1 interface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0xC0,         /* bmAttributes: Bus powered */

                  /*Bus powered: 7th bit, Self Powered: 6th bit, Remote wakeup: 5th bit, reserved: 4..0 bits */

    0x32,         /* MaxPower 100 mA: this current is used for detecting Vbus */

//    0x96,         /* MaxPower 300 mA: this current is used for detecting Vbus */

    /************** Descriptor of Custom HID interface ****************/

    /* 09 */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

    0x03,         /* bInterfaceClass: HID */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1=BOOT, 0=no boot */

    0x00,         /* nInterfaceProtocol : 0=none, 1=keyboard, 2=mouse */

    0,            /*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

    /******************** Descriptor of Custom HID HID ********************/

    /* 18 */

    0x09,         /* bLength: HID Descriptor size */

    HID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HID */

    0x10,         /* bcdHID: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1,

    0x00,         /* bCountryCode: Hardware target country */

    0x01,         /* bNumDescriptors: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

    0x22,         /* bDescriptorType */

    CUSTOMHID_SIZ_REPORT_DESC,/* wItemLength: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

    0x00,

    /******************** Descriptor of Custom HID endpoints ******************/

    /* 27 */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0x82,          /*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

                   // bit 3...0 : the endpoint number

                   // bit 6...4 : reserved

                    // bit 7     : 0(OUT), 1(IN)

    0x03,          /*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

    0x40,//0x02,          /* wMaxPacketSize: 20 Bytes max */

    0x00,

    0x20,          /*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32 ms) */

    /* 34 */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0x01,      /* bEndpointAddress: */

                     /*    Endpoint Address (OUT) */

    0x03,      /*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

    0x40,//0x02,   /* wMaxPacketSize: 20 Bytes max  */

    0x00,

    0x10,      /*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16 ms) */

    /* 41 */

  }; /* CustomHID_ConfigDescriptor */

关于如何理解HID 描述表,请参考USB HID协议1.1版本,相关资料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得到。

在此,现提供KEIL MDK 和 IAR EWARM 5.4版本的例子,欢迎下载。萝卜青菜,喜欢用MDK,就MDK,喜欢EWARM,就EWARM。同样这里有见有意思的事,在全编译的情况下,EWARM要比MDK编译速度要快一些。

相关测试结果如下:

通过呀呀USB_hid 或Bus Hound相关工具,先发一包数据给下位机,这样下位机每隔1s会发送一包数据。结果如图:

呀USB_hid可以在本博客上下载^_^: http://blog.ednchina.com/itspy

测试结果 (原文件名:hid.jpg)

KEIL MDK版本(4.0)ourdev_562236.rar(文件大小:362K) (原文件名:MyUSB_HID_KEIL.rar)
IAR EWARM版本(v5.4)ourdev_562237.rar(文件大小:362K) (原文件名:MyUSB_HID_KEIL.rar)

网友:
好东西,正在学习USB,谢谢LZ

网友:
好东西,mark STM32 USB HID开发实例

网友:
上位机的源码开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LZ,继续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的源码开一下就更好了

会开的,
呵呵

楼主:
好的话,到我的博客去顶啊

网友:
非常感谢,很酷的资料,呵呵,要是中文注释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啊,下载了参考。昨天刚订了一块STM32的开发板。

网友:
不顶怎么对的起楼主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的源码开一下就更好了
会开的,
呵呵

就顶这句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的源码开一下就更好了
会开的,
呵呵

再顶这句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的源码开一下就更好了
会开的,
呵呵

再顶这句话

再顶这句话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z怎么今天试验,下载的KEIL 版本编译通不过哦,有没有通过了的,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的源码开一下就更好了
会开的,
呵呵
再顶这句话
再顶这句话

复顶!!!不知道大约什么时候放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了解USB相关协议或描述表的意义是很必要的’  希望楼主详细说明下,描述表如何修改!再次感谢!

---------------------------------------------------------------------------

楼主上传的MDK工程,是可以用的,一次编译通过!

网友:
【33楼】 nomoneyiv:

能否你把编译通过的上传一个呢?我的怎么就通不过呢,是不是还差文件或我哪个地方弄得不对,谢谢!

有图为证:

去掉配置文件或子程序就可以通过,但这样不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当然了解usb相关协议或描述表的意义是很必要的’  希望楼主详细说明下,描述表如何修改!再次感谢!
---------------------------------------------------------------------------
楼主上传的mdk工程,是可以用的,一次编译通过!

谢谢支持说明!以测试的没有理由不通过。 ^_^

楼主:
回复 网友D:
【33楼】 nomoneyiv:
能否你把编译通过的上传一个呢?我的怎么就通不过呢,是不是还差文件或我哪个地方弄得不对,谢谢!
有图为证:

引用图片
去掉配置文件或子程序就可以通过,但这样不对的:

<a class=tt16 onclick="fnqu......

不知道你怎么用了, 是你用法不对吧
----
直接编译即可,不用改什么的

网友:
对不起楼主!我原来采用的是MDK3.8版本,始终弄不对。

今天下载了个 4.10版本就对了。

谢谢楼主奉献!

网友:
程序呢,老大,不要不给啊,让我们干着急

网友:
好东西,值得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的源码开一下就更好了
会开的,
呵呵
再顶这句话
再顶这句话
----------------------------------------------......

网友(2010-07-19):
怎么都是KEIL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的源码开一下就更好了
会开的,
呵呵
再顶这句话
再顶这句话
---------------......

网友:
实在难以掩盖内心的激动之情,唯。。。。。顶!!!!!!!!!!

网友:
我烧到单片机里怎么没反应啊,电脑找不到设备啊

网友:
很好,记录下来了。顶一个。

网友:
怎么我下载的里面没有已建立的工程文件啊。。郁闷,,谁编译过了,给我传一下好不?
最近正好在学习,,谢谢啊。。。hongwg86@163.com

网友:
大家都在顶。。有不有测试通过的。。 有那么2 3个人不同德开发板都通过的 就证明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主,把程序烧进去就可以正常传输显示,但是用J-link仿真调试就不行,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我先留个记号吧,还没研究明白呢!以后一定来交流哈!

网友(2010-08-18):
我先留个记号吧,还没研究明白呢

网友:
看热闹的路过

网友:
HID双向传输,要好好学学,很有用。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主 但是怎么都是KEIL的程序?楼主是不是上传错了  能否将IAR的工程传一下

网友:
没有上位机,怎么用啊?

网友:
一定要顶上...

网友:
樓主
我試這包code
PC偵測不出HID阿
怎麼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樓主
我試這包code
pc偵測不出hid阿
怎麼回事??

检测不到,跟你的硬件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動作了
謝謝
可以再請問一下
這傳輸速度大概多少

网友:
正要学习USB,谢谢啦

网友:
good。不过俺在用win7x64,驱动什么的不胜其烦
mark 以后再说

网友:
不知道楼主何时开上位机源码? 期待ing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楼主何时开上位机源码? 期待ing
已经开放了,随深蓝以太网开发套件附送啦 ^_^

网友(2010-09-19):
楼主可以把上位机程序开源或者发给小弟一份吗?yzxyza@sina.com

网友:
记忆中,以备使用

网友:
STM32F103VET6 检测不到硬件。无法实现跟呀呀USB_hid 的通讯。不知为何??

网友:
HID双向数据通信

网友:
回复 网友G:
stm32f103vet6 检测不到硬件。无法实现跟呀呀usb_hid 的通讯。不知为何??
程序或硬件问题吧
我的就没问题呀,其实楼主的提供的程序,一编译就通过了。

网友:
呵呵,除控制端点0外,一个端点也可以双向的。其实所有的端点都可以双向,只是端点0一般专用来处理控制事务,数据传输一般用其他端点。
还有上位机如果用DDK开发的话,要注意系统兼容问题。一般在XP下开的报告读写,因为HID.DLL有几个函数在WIN2000下不支持,这点需要注意。

网友(2010-10-19):
LZ 很感谢你写的这个程序,学到了很多。能不能在提供以下VB程序的代码,学习一下怎么搭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的源码开一下就更好了
会开的,
呵呵
再顶这句话
再顶这句话
---------------------------------------------------------......
再顶这句……

网友:
请问楼主,扩展2个EP通讯的话,是不就是改了描述和报告啊。其他的没变是吗?比如USB固件库没改变的是吗?刚刚接触,请指点。

网友:
请问楼主传输速度怎么样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楼主何时开上位机源码? 期待ing
已经开放了,随深蓝以太网开发套件附送啦 ^_^

楼主上传一下呀

网友:
IAR的没有工程文件呀?

网友(2010-11-24):
这个通信是22个字节的,请问如果改为别的字节数要怎么改呢?

网友:
原来有现成的谢了

网友:
路过的看一下热闹

网友:
mark STM32 USB HID开发实例,实现USB双向通信!

网友(2011-01-03):
mark STM32 USB HID开发实例

网友:
电脑不识别,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unknown device”,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请问楼主,你在应用程序main()中,
while(1)
     {
         if (TimeCount && USB_ReceiveFlg == TRUE) //收到后上位机的数据后,将1S发送一次数据给PC
         {
             USB_SendString("Hi,PC! I'm STM32-ARM");
             TimeCount = 0x00;
         }
是不是usb设备收到上位机的数据后,才发送"Hi,PC! I'm STM32-ARM"?我做了一下,即使上位机没有给usb设备发送数据,上位机也会接收到"Hi,PC! I'm STM32-ARM"

刚接触usb 不懂呢

网友:
这个得顶下

网友:
我顶,以后向你学习了,楼主!

网友(2011-03-23):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有用的资料 MARK下

网友:
mark,这个给力啊。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怎么2个代码都市KEIL的呀,没有IAR的代码?!,楼主方便的话发一个IAR的可用、编译好的代码给我,PCF00@163.COM。谢谢。。。

网友:
强力Mark! 有调试成功的朋友?

网友(2011-04-22):
对这个帖子的程序有点不懂。
还望热心人帮忙解惑!先谢谢了!
在应用程序main()中,
while(1)
     {
         if (TimeCount && USB_ReceiveFlg == TRUE) //收到后上位机的数据后,将1S发送一次数据给PC
         {
             USB_SendString("Hi,PC! I'm STM32-ARM");
             TimeCount = 0x00;
         }

“TRUE”在整个工程中都没有定义!
还有“FALSE”在整个工程中也没有定义!

网友:
itspy :

谢谢你的程序,这在是我要的。

网友:
封包是0x16的,怎么改成64字节的呢

网友(2011-06-20):
MARK,等待上位机开源哟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IAR的程序能不能分享一下?上面都是KEIL的

网友:
试了一下,电脑未发现这个设备啊?
我的是MDK4.12

网友:
调通了,是USB_DISCONNECT定义未修改所致。
感谢楼主

网友:
mark,想开发一个基于labview的usb通信,用得着

网友:
正在搞HID,学习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的源码开一下就更好了

上位机软件应该是用VB6写的吧,我好像在《8051单片机USB接口Visual Basic程序设计》光盘中见过这个界面

网友:
源码回去找找,现在的电脑上没了,先上个VID PID厂商表吧!

网友(2011-08-18):
有没有USB的电路图啊

网友(2011-10-25):
STM32F10XX系列都可以?
要不要相应的修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wyz.0413 mark super

网友:
回复 楼主:

USB 顶

网友:
我使用J-link+ keil4.21调试程序时候,出现了上面的问题,怎么回事??

============

sorry 问题解决了,选用debug 工具搞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主,驱动和工具都能正常使用。
收益匪浅!

网友:
我见过的最好的代码,谢谢楼主;

网友:
mark 我要他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开一下上位机的源代码啊!谢谢!

网友(2011-11-24):
用的STM32F103ZE不能识别出来,貌似跟STM32F103RB的USB enable方式不一样的,请问需要如何修改啊!

网友:
楼主啊,我爱死你了,我是做触摸屏的,正对着STM32 的USB迷茫,你可真是及时雨啊,有空找我聊,我在深圳,QQ:591547602

网友:
正在移植USB通讯,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记一下 可能用得着!

网友:
备份一下,下次用到。

网友:
好东西,先MARK再说吧。

网友:
我想用核心板来做这个试验,USB管脚该怎么连到芯片呢?如果想更改管脚是在哪里定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