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88 +/-5V的基准小板

楼主(2010-06-17):
新作个AD588 +/-5V的基准小板,准备嵌入下一步作的直流电压表头中(因为有两种方案,每种方案又有衍生,所以计划一些相同的单元做成模块),就算个基准模块吧。第一次用感光板+感光绿油,效果不太理想,大家凑和看吧。因为两个电位器的管脚顺序搞错了(用胶布绝缘引脚后交叉位置),就不放版图了。原理图见AD588 data sheet,Rev J|Page8, Figure5,典型应用图(+5V and -5V Output)。10个脚只用了奇数,算个简单的防呆吧。
因该说不同AD588间还是有一定差异的,需要用两个电位器来分别调整增益(测+5v加-5v=10.0000v),平衡(调到+5.0000v,-5.0000v)。

正面,10个脚只用了奇数位 (原文件名:1.JPG)

背面,1u的直插电容没找到,用的10u的贴片 (原文件名:2.JPG)

电压实测 (原文件名:3.JPG)

电压实测 (原文件名:4.JPG)

第一次做,见谅 (原文件名:5.JPG)

测试一下 (原文件名:6.JPG)

网友:
不错,就是板子有点不太好看,

另外建议在调节端串联一个1M左右的电阻,这样调节更精细些

网友(2011-05-19):
不知道楼主那个+(-)15V,+(—)5V是怎么做的,可不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