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GCC、AVRStudio、codevision、winavr等AVR的开发工具有和区别?

楼主(2010-06-17):
各位高手,小弟是一个单片机爱好者,之前一直在学51单片机。现在想多学点东西,就准备学学AVR单片机,就找了不少书籍和视频看了下!有些问题想问问各位:
    我在网上见到不少开发AVR的工具软件,ICC、GCC、AVRStudio等,我也都下载下来看过,好像都可以用来编译AVR程序吧?
    我下了郭天翔的视频教程,它里面为什么要用ICC来编写程序,再用AVRStudio来烧录程序呢?难道不能直接在AVRStudio里面编译程序在烧录到单片机里吗?
    这么多的开发工具,都把我给搞糊涂了,不知道选哪个,请各位高手帮我解释一下,给个建议,谢谢啦!!!

楼主:
看的人挺多的,就是没个说话的,自己顶一个,呵呵!!!

网友:
初学的话ICC比较简单,avrstudio只支持汇编和仿真,gcc适合linux风格编程,要了解makefile,也不支持float型

网友:
难道不能直接在AVRStudio里面编译程序在烧录到单片机里吗?
--------------------------------------------------------
能。
需要装两个软件,WinAVR和AVRStud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gcc …………,也不支持float型
胡说。

网友:
你还是装个ubuntu吧,用命令行加make编写,酷毕了

网友:
ICC跟Kill大致上差不多!
     很容易上手!!

网友:
我觉得cv比较好,用wizard可以自动初始化周边设备,省时;eeprom直接定义为变量,不仅操作简单,而且减少了对RAM的占用。

网友:
GCC不支持float?哪里来的结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还是装个ubuntu吧,用命令行加make编写,酷毕了

或者slackware也不错
另:谁说GCC不支持float

网友:
挑一个用着吧,随便哪一个都够你目前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不过没有谁帮我详细对比下我题目中的各种编译器呢,这点感觉有点遗憾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还是装个ubuntu吧,用命令行加make编写,酷毕了

用得着装Linux吗?现在哪个IDE不能一下编译出代码呢。

网友:
那个都行!!!!!!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随便找个算了!!!!

网友:
追求效率就用IAR,追求免费就用GCC(WinAVR)。
ICC和CV很烂的,效率跟GCC差不多。

网友(2010-11-17):
安装winavr要不要同时安装avrstudio?他们之间版本有对应关系吗?比如winavr20050214和avrstudio4.16装在一起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安装winavr要不要同时安装avrstudio?他们之间版本有对应关系吗?比如winavr20050214和avrstudio4.16装在一起行吗?

可以.

网友:
阿莫站长推荐用winavr(即GCC——这么说或许不太严谨,哈哈),好像是简单易学吧。而且站长收集整理的案例大多也是基于gcc的。
我也是初学者,跟你有同样的困惑,51单片机很经典,编译器就是keil就够了,而avr的编译器较多,且各有多长,初学者真的很难选择。现在我正在学gcc。

网友:
用IAR吧,貌似也要用其他软件烧熔丝位!

网友(2013-05-22):
用gcc    另外买一根usbasp下载线        我现在就这样用      仿真要用avrstudio   另外买仿真器(带下载)

网友:
为什么用codevision那么少呢,我之前用这个挺好用的,可是用的人太少了,至今我还是不用运用中断,结果看了叶大鹏的教学视频用了ICC,觉得界面太差了。不过还是没有办法

网友:
ICC有新版的,界面改变很大,请参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4828-1-1.html

网友(2013-09-29):
那新手用哪个,其实都差不多吗?

网友:
这个gcc很好用的  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