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0-06-17):
最近用电磁继电器做点东西型号JZC-078M,控制电压是5V,线圈功耗是1.25W,闭合继电器,一会儿就会感觉很烫,温度大约50~60度,这正常么?如何散热呢?本人第一次用继电器,对发热没什么概念,谢谢

楼主:
真心救助啊,望高手出现

网友:
航天专用的继电器为了保证可靠吸合,线圈电流要求会比较大

1.25W的功率,对于继电器来说不算大,温度估计也到不了50度

你要是担心太热的话,可以降低一下控制电压,比如在线圈回路上串联一个并联在一起的RC电路

楼主:
可用温度计量了一下确实到了50度了,估计内部更高,因为好几个继电器同时工作,距离也都比较近,不知道50度是否影响可靠性??

网友:
看产品规格书,这种继电器应该允许工作在最高85度的环境下,你现在的情况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实在担心的话,就像我上面说的,用一个RC并联电路串联到线圈回路上,R用来限制直流电流,降低继电器吸合后的功耗,C用来降低回路的交流阻抗,保证继电器能可靠吸合。具体的RC取值参数得你自己去推算和实验了

楼主:
谢谢TEWU,我加了个风扇试试

网友:
这东东要看继电器线圈发热还是触点系统通过电流所引起的发热

楼主:
是继电器线圈发热

网友:
线圈发热,可以测量一下,温度有多高,如果在产品规格书中的温度内就没问题。如果温度超过就得降低线圈电流。

网友:
测量线圈温度可以用点温计大约测试,或是线圈串电流表通过线圈电流实际值及电阻温升变化(千分之4)计算出温度。

楼主:
我测得温度大约50多度,可手册上只写了环境温度-65~+85,不知可否?

网友:
楼主真逗。明明说明最高温度+85度,测试温度50度,有什么关系嘛

楼主:
对啊,手册上没写继电器正常的温度啊,只写了环境温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手册上没写继电器正常的温度啊,只写了环境温度啊

手册写了继电器在85度的环境下工作都能扛得住,你在室温下测到它的表面才50度就坐不住了?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零功耗

网友(2014-10-24):
这个也在研究,现在碰到的问题时继电器上标的电流在长时间带载时会怎样

网友:
我们工业上长期带载的继电器摸上去基本没有什么高的温度啊,

网友:
通常情况下,继电器只要工作电压没有超出线圈的电压规格要求,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选一些功耗更小的继电器

网友:
我也用继电器呀,温度没LZ说得那么高。。。

网友:
换磁保持继电器,线圈平时零功耗

网友:
这款继电器线圈电流比较大,这个温度也算正常吧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吧,还有你是不是一直需要吸合状态。

网友:
线圈串电阻,电阻上并电容。

网友:
是驱动部分发热还是隔离部分发热呢?可以量一下导通电阻吗?

网友:
应该算正常,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