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74HC595驱动PT4115做LED恒流么??

楼主(2010-06-17):
有人用过74HC595驱动PT4115做LED恒流么??

595接的是DIM端,原则上高电平就可以驱动LED,但是我一接上负载,DIM就马上拉低,没法工作,负载是3W的LED,难道595不可以驱动4115么??

网友:
应该可以啊,串联一天10k电阻。

楼主:
楼上的 你说在DIM口串一个10K电阻,有什么用啊/、??

网友(2011-09-23):
应该是上拉个10k电阻

网友A(2012-07-19):
PT4115没试过,用DX4168可以,DX4168的en脚可以实现模拟调光与PWM调光,并且兼容TTL电平 ,传个datasheet。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13923434105

网友(2015-10-02):
引用 网友A:
PT4115没试过,用DX4168可以,DX4168的en脚可以实现模拟调光与PWM调光,并且兼容TTL电平 ,传个datasheet。 ...

PT4115能并联使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