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工作不稳定

楼主(2010-06-17):
NRF24L01工作不稳定,除了外部干扰外,还有什么原因?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我的电源不稳地。。。。

网友(2010-11-08):
不稳定有什么表现啊!是不是寄存器的值会变……

网友(2012-12-19):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我的电源不稳地。。。。

电源不稳定具体表现是什么呀?

网友:
要加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
以滤除电源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