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TM900模块的出错处理

楼主(2010-06-17):
问题1:

在使用GTM900模块开发的一个小东西,在发送“AT%IPOPEN”命令的时候,返回的是ERROR:7。在出现这个错误之后,即使是下电重启,到“AT%IPOPEN”这一步的时候,还是会出现ERROR:7。

一般是等几个小时,然后就可以连接上了。在这几个小时中,无论是下电,还是发送AT%IPCLOSE等几种命令,都是没有任何效果。

请教高手,该如何处理这个错误呢,以便于能够快速连接上。

问题2:
在发送“AT%IPOPEN”命令时,回复是CONNECT时,随后随机出现5IPCLOSE:5。是什么原因呢?

问题3:
采用的是单连接方式。一般是先收到CLOSE:1,然后是收到CLOSE:5。针对这种返回值,该如何处理呢?

请高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ERROR:7表示的是“当前已经启动单连接命令”

网友:
2:无数据通信后一小时网络侧会给你发ipclose:5

3:表示掉线了,你应该用心跳机制保持不掉线

网友:
GTM900B和GTM900C的TCPIP指令返回错误代码完全不同,楼主还是搞清楚自己手里的型号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gtm900b和gtm900c的tcpip指令返回错误代码完全不同,楼主还是搞清楚自己手里的型号先。

用的是GTM900C。苹果猫救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2:无数据通信后一小时网络侧会给你发ipclose:5
3:表示掉线了,你应该用心跳机制保持不掉线

2、问题是我一直在发数据。没有空着呀

3、接收到CLOSE:1和CLOSE:5之后该如何处理呢?是先发送AT%IPCLOSE=1,在发送AT%IPCLOSE=5,还是说收到了CLOSE,不论是1还是5,都直接发送AT%IPCLOSE=5?

楼主:
回复 网友A:
gtm900b和gtm900c的tcpip指令返回错误代码完全不同,楼主还是搞清楚自己手里的型号先。

晕死了,我手上的资料是900B的。查了下发现ERROR:7表示是“链接被对方拒绝”。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长时间都被拒绝呢?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交流,交流
QQ:305051880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服务器的问题
换个服务器地址测试一下。TCP服务器
202.206.1.26 端口 23

网友:
另外还可以在电脑的命令CMD窗口输入以下命令测试TCP服务
telnet 202.206.1.26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