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3.3V GPRS模块是4.2V

楼主(2010-06-18):
大家好:

单片机是3.3V    GPRS模块是4.2V,这样直接通信行不行啊?

网友:
不行的~要三极管转换下~

网友:
串电阻就可以了!
不放心就加个钳位

网友:
GPRS模块电源是4.2V,内部接口电路还是3.3V的,或者更低。
4.2V是手机普遍用的锂电池电压,所以模块普遍设计为4.2V供电,然后内部再转换为各级需要的电压。

所以可以直接连接。

电脑还是用220V供电呢,不能因此认为它的接口电平就是220V吧。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串一300欧电阻

网友:
GPRS模块接口是2.8V到3.3V的,串个小电阻好些,直连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