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动机的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0-06-18):
手上有一对实验用的直流电动机,接在24V的直流电源上,堵转时电流为2A,空转时电流为0.1A,请问如何计算或者评估它的功率?

网友:
堵转时功率24*2=48W
空转时功率:24*0.1=2.4W

网友:
直流电阻=24/2=12,最大输出机械功率点电流=2.1/2=1.05A  对应功率=24*1.05-12*1.05*1.05=12W,对应效率=12/(24*1.05)=48%。最高效率点电流=SQR(2*0.1)=0.447A  对应输出功率=24*0.447-12*0.447*0.447=8.3W,对应效率=8.3/(24*0.447)=77%。基本上很准的,只要知道空载电流,堵转电流,输入电压都能算,如果知道空载转速,则任意负载电流下的转速也能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
1楼的方法是错误的,电机不能根据这种方法来算功率,这种方法只能算出损耗.

电机的功率必须查表.

网友:
【2楼】888888888888

想知道
“如果知道空载转速,则任意负载电流下的转速也能算出来”的公式。

请举个例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楼的方法是错误的,电机不能根据这种方法来算功率,这种方法只能算出损耗.
电机的功率必须查表.
我觉得对于大概估计功率,1楼的方法是可行的。特别是在直流的情况下。

网友:
to ls

完全不可行.

电机的空载和堵转情况下都相当于一个电阻,也就是说跟电机的线圈相关.如果我用的是粗铜线,电流明显会比细铜线大很多,但电机功率跟铜线的粗细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铜线的粗细一般是用于确定电机的工作电压的,比如体积和功率相同的电机,24V额定电压的会比6V额定电压的铜线粗很多,明白了没有,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功率到底如何大概估计呢?
谢谢指点。

网友:
如果能估算出来,还要表干什么?

网友:
电机在设计的时候线的大小已经定了。额定功率是电机设计的一个参数。
对于一定的电机其堵转电流(起动电流)和额定电流是有一定关系的。例如对于NEMA B系列交流异步电机,是六倍的关系。
空载是另外一个运行状态,它和电机本身的特性也是对应的。
你估算是看你要什么样精度要求,对于一般的工程要求,利用这两个参数是可以选择保险等的。

网友:
这里有一个图也许对你有用。当然,如果要得到具体的功率只能看电机的铭牌。

网友(2013-10-04):
这个比较使用,登陆mark下,多谢大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