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真正万能的遥控器,这个想法现实吗?

楼主(2010-06-18):
目前市场上的万能遥控主要是针对电视的,我想做个能学习所有的红外遥控编码的遥控器,如电视、空调、DVD等等,大家说用单片机+EEPROM这个想法容易实现吗?

网友:
现实,因为有卖的。

网友:
要做就做个自学习的(好像也有卖的,牛人满天飞舞的年代)
将空调遥控器对着你自己的遥控器,自动学习一下,然后你自己的遥控器就学会了一种空调的技俩.
然后学习另外一种...  直到都学习完了. 呵呵
如果用液晶屏幕就好了, A空调模式, B电视模式,C电视模式...etc.
对了,山寨的手机实现这东西最好了, 有山寨机具备这功能吗? 如果没有转告一下寨子里的弟兄,鼓捣出一个来.
具备手动编辑画面功能,这样就是万用遥控器了

网友:
还不如琢磨智能家居呢

网友:
晕,我正在做,选了个小的遥控器,21个按键的,除掉一个学习按键可以学20个按键,正在考虑是否分页呢,一分页就多了,画好PCB用雕刻机雕个双面板来玩玩.
芯片是W79E2051+AT24C256,能学习255个按键,可能后面改变算法使用W79E4051来做.
现在无法确定的是休眠状态电流能到多少.上次做了个小东西,休眠状态电流很不理想,当然上次可能主要是红外接收头在耗电,大约是0.7ma左右

网友:
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目前市面上实现学习40个按键左右的学习型遥控IC芯片,报价绝对在3元以下,而且不用外挂任何存储器。
所以大家自己学习的话可以研究一下,想用通用的MCU来写一个程序拿来卖钱的话,就不要尝试了。

楼主:
电视好像比较简单,一个键对应一个编码,但空调好像比较复杂,某个键对应的编码似乎并不是固定的,如调温度的按键,好像是每个温度都对应着一种编码,这种情况可怎么办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告知一个型号,谢谢

网友:
有个问题,市面上的遥控器一共有多少种信号格式,包括什么NEC的,还有非NEC的,不知道最常用的最通用的是哪种

感觉除了信号格式的,包括起始码之类的问题之后,就剩下识别客户码和厂商码的问题了

网友:
5楼】 neutronlmk 撒哈拉企鹅

积分:885
派别:
来自:撒哈拉
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目前市面上实现学习40个按键左右的学习型遥控IC芯片,报价绝对在3元以下,而且不用外挂任何存储器。
所以大家自己学习的话可以研究一下,想用通用的MCU来写一个程序拿来卖钱的话,就不要尝试了。
--------------------------------------------------------------------------------------
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那种学习型的IC芯片无法学习空调的,不挂存储器的想必用的STC的芯片,还可以很付责任地说,这玩意学习的波形里没有载波信息的,还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都靠这通用的MCU写的程序卖了两年了.
我现在的算法是市面上唯一不对空调和非空调的波形做区分的,就是说只要是红外遥控器都能学习,当然不排除有自定义的波形超出学习范围的,但这都是可控的.
   虽然我在卖这个,但我还是欢迎大家做尝试,很乐意和大家分享经验,做技术的有的时候做个东西出来最先开始并非因为经济利益而做的,这就是创新,创新为什么不值得鼓励呢.
   我做这个的起因也并非说是用来卖钱的,只是知道某公司做这个做了很多年了,总是没有办法出一个没有BUG的产品,因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于是做尝试,结果证明我的想法更优越.

网友:
是记录沿,两个沿都必须要记录,可能你用的是红外接收头,我的使用的是红外接受管,我的要计算载波的,再说你的遥控码需要75字节,那算是精简了啊,我分配给每个遥控码的空间是128字节,当然有很多浪费的,但大金的空调勉强够存储,我的还是压缩过的

网友:
【9楼】 czzhouyun 是牛人
沙漠里的企鹅菜了一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我正在做,选了个小的遥控器,21个按键的,除掉一个学习按键可以学20个按键,正在考虑是否分页呢,一分页就多了,画好pcb用雕刻机雕个双面板来玩玩.
芯片是w79e2051+at24c256,能学习255个按键,可能后面改变算法使用w79e4051来做.
现在无法确定的是休眠状态电流能到多少.上次做了个小东西,休眠状态电流很不理想,当然上次可能主要是红外接收头在耗电,大约是0.7ma左右

32Kbyte  256键,每个键128byte

0.7ma很大电流啊,加个mos管休眠的时候把电关掉

空调的很奇怪啊,上面带个液晶屏显示温度的,不对准空调调了温度,从26度调到30度,然后再对准空调调一次,发现空调的温度还是对的,就是说码里面是带有温度信息的,而不只是上调和下调

假如学习这种带显示的遥控器的话,怎么办?

网友:
14L,首先回答你关于空调遥控的问题,空调遥控的很多遥控器那种带液晶的基本上码里都带空调当前的设置信息,简单说是记录在遥控器里的.
学习这种遥控器的办法是别管码里含的什么信息,你全给它学了,你要做的是学习遥控器,不是多功能遥控器
多功能遥控器是内部含所收集到的所有的遥控器的编码信息,然后通过遥控对照代码发出相应的遥控信息,这个都是存在ROM里的基本不可修改.
学习遥控器是学习的码可以重新学习其他的码,一般是学在24Cxx里的
--------------------
另楼上提到的学习了存在自己芯片内部的应该是深圳浩博高科技有限公司的一款芯片,只有这款使用STC的现在应该用的megwin的芯片才可以,这个芯片几年前分析过,后来我做过尝试,有个很致命的弱点,这芯片的I/O做输入的时候内部有滤波器的,这个是无法关断的,就是说读入的信号没有载波信息,另因滤波器的影响输入的波形误差比较大.
  这款芯片如果要实现载波识别必须使用识别波形其他特征推算出载波信息,实际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这么做的弱点是只能学习几种波形,做的完善点可能能识别10+种

网友:
以下是摘录的他们的芯片说明书,很多信息都是从以下信息中分析出来的,当然后面自己也做过验证
-----------------------------------------------------------

用用 51 核工规芯片,6KV-ESD,Class  A  (1KV)EFT,Class  B  EMI.大量用于家电,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3 层硬件加密,确保 IC 程序不外泄,至今未有被破解的案例。IC 内置 FLASH,全系列规格可选,不需外 挂 EEPROM,单芯片解决学习型方案;

★兼容拓普威(TOPWAY)机顶盒遥控码,并可随时修改机顶盒固定码;
★单芯片支持定制 4 到 28 个学习键不等,可根据需要学习电视、DVD、VCD、空调等设备的红外遥控编码,实现 了一遥控器控制多个设备,而避免了多遥控器的烦恼,由于程序也可修改,使学习所有设备遥控码成为可能;

★可学习载波范围为 10K 到 80K,范围大,学习性强,学习成功率高.操作简单,自动存储学习码,掉电永不丢失;
★独有 ISP 功能,可随时无限次通过红外或连线方式修改更新 IC 内部程序及数据,修改简单, 几个小时可以 学会,厂家可根据市场变化,自行二次开发;修改简单,.易于厂家统一库存,减少备货难度及风险.由于程序也可 修改,使学习所有设备遥控码成为可能.

★可通过 USB 接收盒实现与电脑的通信,为未来实现网络代码下载及上传提供了很好的硬件平台;

★DIP,SOP20 封装,比一般学习型 IC 管脚少 8 个左右,易于生产维护.

附:

HLS520  单芯片学习型方案与传统方案比较表
IC 方案        HLS520  单芯片方案        一般 OTP (双芯片方案)
封装        DIP,SOP20        28PIN

库存管理        统一一种库存

根据功能不同,有多款库存,如果客人未能按计划出 货,有很大风险

机顶盒 固 定码更 有 4 重更新方式: 1.USB  有线下载;2 USB  红 一般不能更新数据;
新,适应不 同厂家 外无线下载,普通模具,外壳不需连线孔;  3 个别方案将数据放在外部 I2C 中,但数据更新方式

机定盒

PCB 板上升级,同一批板,出厂时通过一根 I/O 不够灵活
口可以烧写不同机型数据,方便采购,备货;4.
普通编程器(如 HiLo)烧写

程序升级        上述四种方式也可更新程序        个别内置 USB Port 方案可通过左边方式 1 更新数据,
成本较高,外壳需要开孔,不够美观
厂家二次开发        厂家可根据市场变化,随时修改数据编码,不 不能提供
需通过  IC  及方案公司;修改简单,几个小时可 以学会

IC 性能        工 规  IC, 大量用于家电 , 汽车电子等 , 高可靠 一般消费类 IC,ESD,EFT,EMI 等性能相差很远
性;6KV-ESD,Class A (1KV)EFT, Class B EMI

加密性        三层硬件保护,目前没被解开过,防止程序被 大部分 IC,程序可以被轻易读出

I2C        内置        需外挂,成本较高

个别学不了的设备 随时修改程序

须专门定制 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做的遥控哪里有卖呀,我想买一个玩玩

网友:
20L,暂时没打算卖,首先是雕刻机雕的板,再说我只有10只遥控器,打算真做好了,也只是送朋友用用,表面的贴膜暂时无法处理.
现在正在画原理图和PCB,程序有现成的,但还要做修改,如果确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可以送你一只玩玩,但事先得说好,不得解密,因为这个算法我用了1年多时间才真正完善,还是有一定的商业价值的.

遥控器 (原文件名:学习遥控器.JPG)

很小的一只遥控器,40*86(mm)估计这么小的学习型的遥控器可能是最小的了

网友:
我知道有前辈是用6502的绑定MCU做的!
rom超大!
万能的遥控器和学习型除非你要做产品,不然还是算了,太耗时间,很烦的!

网友:
见过全功能遥控器。基本上吧所有的厂商的都做进去包括空调的。
那个遥控器的编码太奇怪了。加密方法千奇百怪!!

网友:
24L,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个市场就是畸形的市场,为了保护自己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还是不行,本身芯片资源就有限,你做的再好的算法别人拿去一解密就省下几年的积累时间,这个时间用价值来衡量就非常可观了.
   多功能遥控我设计过,学习型的遥控器也设计过,但都未投产,就是因为这个市场风气,为什么使用6502核的,首先这是免费核,台湾有很多公司用这个核心做芯片,可以专为某种功能的遥控开块芯片,这样可以延缓解密,甚至在裸片封装的时候故意调换管脚,但这都没有用,利益驱使下没有任何道德可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czzhouyun,如果有多余的话,就送我一个吧,当然我也不会白要的,多少钱你说了算。业余玩玩而已,不会破解的,呵呵

网友:
PSP上有个红外遥控软件就把很多厂家的代码包括进去了,我还自己搞了个能管空调的
学习型+代码库最好

网友:
学习了。难得挖出个高人来。

网友:
27L说的那得有PSP,还记得好像某些手机也可以的,现在的遥控器还有一种网络下载遥控器,国内的代表杭州博脉的,还有罗技的也行的,遥控器的花样很多,记得很多年前索尼还有一款单色触摸液晶的,也可以下载,可以用PC设定,遥控器现在花样越来越多了.
27L的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学习型+实时代码库更新的,这个需要网络平台支持,需要有个强劲的公司来操作.难度很大,这种操作模式国内已经有公司在做了,博脉算是一个,但操作不算成功.

网友:
S60V3上就有一个类似的软件。

网友(2012-11-30):
想做个遥控器,苦于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