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动被阻时如何判断

楼主(2010-06-18):
如何判断步进电机转动被阻,被阻不能转动或转速变慢

网友:
光电开关

网友:
觉得用编码器输出,同时比较输入信号.
最方便就用MCU来完成.但编码器就贵些.

楼主:
光电开关好像效果没那么好,非要等到一定的时间才能判断出来

通过电流长工判断?要是不是加相关的电流检测芯片?

网友:
用位置反馈,1楼、3楼的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