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每天充电好吗?

楼主(2010-06-18):
电动车每天充电好吗? 电动车正确的充电方法是: 1、用则充、不用不充,2、多用多充、少用少充、用完即充,3、一天一充。 电动车目前绝大多数用的是铅酸电池,铅酸电池是常满型电池,理论上讲应是即用即充的,但是充电器是不宜随车携带的,这样即用即充就不好实现;又因其是常满型电池,用过后还必须尽快将电充满。所以结合人的活动特点,电动车一般情况下,只要用了,就应一天一充,这样各方面都可以兼顾到。 因当前使用的充电器还不能做到充满电后彻底断电,常常会造成对电池的过充,因此同时还要做到多用多充、少用少充。告诉你一个小窍门:你先留意一下,正常情况骑行一天需要多长时间能把电充满。如果晚上回家就随即充上,到睡觉前(时)恰好充满,那么就回家即充,睡前拔下,这样就不会产生过充现象了。如果睡时充上,起床恰好充满,那以后就按这个时间充电。假如某一天跑路多了,电用完了,就在起床前八九个小时充上,正好供第二天使用(正常情况下,电动车充电时间不超过8个小时,好的充电方法是变绿灯后再浮充1-2小时)。 电池的寿命的确是按充放电次数计算的,铅酸电池大概350次。但是这里所说的充放电次数应是放完充满的次数,平时的随用随充不能算做一次充放电的。这方面你大可放心,一组电池用到两年以上大有人在。 另外在使用上还请注意: 骑行时应尽量用脚踏蹬开再拧转把用电行驶,如没有脚踏,也应用一只脚蹬地助力;大的上坡,要脚蹬助力或干脆推上去。 电量用到三分之二时应及时充电,千万不能亏电。 一年左右应对电池维护一次。 长时间不用应一月补充一次。 加一个铅酸电池延生器能增加电池使用年限。

以上转自网上,有没有道理?

网友:
当然有道理,这种电池就是随用随充,例如汽车上的蓄电池,就是天天在充,用个3,5年也还能用

楼主:
“天天充不深放电能防止极板软化和电池硫化,的确是个好习惯,但是每次充电电池都要损失一点水,所以要控制充电时间,避免频繁充电加速电池失水。

如果完全放电后充电八小时转入浮充,浮充2小时完全充满,那么根据你骑行的距离可算出需要的充电时间在4小时以内。另外,一年以后应该给电池加水,否则电池的确会提早退休。”

是不是要加水?

网友:
http://evworld.cn/bbs/forumdisplay.php?fid=8
这个电动车论坛也是比较好的,里面的高人不少,去看看吧

网友:
不可天天充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天天充 ,

为何?

网友:
普通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和汽车上的免维护电池一样的.天天充,发动机到一定速度就充.并且不用加水.用个3年5载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