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B和GTM900C的PIN13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0-06-18):
刚接手以前同事的一个GPRS部份的代码。发现用的模块是GTM900C,之前公司用的资料全部都是900B的。

    GTM900B的PIN13脚是VDD,启动后是需要拉到2.8V。而900C是VBUS,需要悬空。

    但是我们的硬件之前参考的资料是900B,所以用了单片机的一个IO来控制VDD。目前用的模块是900C,还是这样接的,好像工作都挺正常的。哪位高人指点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不控制的话吧单片机引脚设成输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好像有个power 脚

网友:
GTM900C 13管脚
仅用于模块调测, 设计时悬空。
注意:此管脚与GTM900-A/B 存在差异,不能兼容,GTM900-A/B为 VDD信号,是用于模块正常启动指示信号。而GTM900C和启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