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特性~附有我做实验的示波器截图

楼主(2010-06-18):
以下是我做的二极管的小实验~主要是对比不同二极管在不同频率和不同负载情况的方向恢复特性~对比的管分别有1n4148~1n4007~fr207~1n5819~分别在50欧和1k欧的载来测试,做这个小实验的目的是想更深刻的了解二极管的特性,因为在一些全波整流,半波整流,峰值检波,AGC中都出现了二极管的踪影,所以要把指标坐上去,没有把二极管的特性理解透不可能的,废话不说,附上我一些示波器的截图.
电路是最简单的电路,直接把信号源,二极管,负载串联起来,测试点是二极管整流后的一端

我图片的命名方法是 二极管名称_频率_负载值,实验发现当负载为1K欧时,所示二极管基本在100K以下就明显出现反向恢复特性,而在负载为50欧时,一般都能上100K,但是上不了M,而对于4148在轻载和重载情况下,改善不明显。
以上测试管的类型:1N4148 小信号开关管    1N5819 肖特基二极管 1N4007普通的整流管 FR207 快恢复二极管
以下附上部分二极管的特征参数

大家都来一起探讨一下,希望能找出二极管在频率M以上的使用方法

楼主:
貌似发错地方了~AMORK能把他移到电子零件与线路的分区吗?

网友:
哈,是发错地方了。

这个实验我以前也做过,普通整流管,快恢复管,肖特基管反向特性明显不同。

网友:
咦?测试点在经过二极管整流后的地方,那就是说在测负载两端的波形喽?我好像觉得图片是二极管两端的波形……
定性地说说自己的想法吧。

我觉得,是不是PN结的结电容影响呢……至少1N4007的结电容是挺大的。结电容本身存储的一部分电荷,还有结电容与负载构成了一个RC回路,这两个因素导致了反向时本应该关断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个脉冲,并且本应是恒定电压的反向关闭状态还出现了一些时间特性,那个曲线看起来有点像对数曲线,所以怀疑是RC回路和τ。

1N4148本身就是开关管吧,所以这种高速响应和可彻底关断的特性应该是会很优良吧。我觉得下一步不妨试试一些高频二极管的反向特性,高频管大概都采用点接触式的PN结,结电容小,只是具体的型号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2AP9……不过用高频管做测试的时候,最好选择大一点的负载。既然高频管都是点接触式的,所以能通过的电流很小,要采用大一点的负载来限流~而整流管等采用面接触式,PN结的接触面积大,所以可以通过的电流也大,但是相应的结电容就大了(相当于电容两极板的面积大了嘛~)。

个人想法,不保证正确,仅供大家头脑风暴式讨论,hoho~

网友:
你用AC档测的吧?用DC再测一次会准确点。
肖特基由于结构不同,没有反向恢复时间,主要是结电容影响。小信号肖特基甚至可以工作在GHz频率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我上传的三个管的结电容最大才60PF,而4148是4pdf,感觉在M以下基本不是主要的影响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电路图~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1N5819工作在1MHz以上很轻松的,你看到的波形很明显不是反向恢复,而是因为结电容的影响。反向恢复是那个很尖的波形,肖特基是没有那个尖的。
另外,有反向恢复时间不代表不能工作在高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网友:
很有意义的研究!!

我想楼主的目的不是看二极管在普通工频整流下的特性,而是高频整流特性,比如说精密全波整流.

在这方面感觉肖特基管或高速开关管都可以,但是肖特基不能选择1N5819这样的功率管,使用SOD101a~SOD103a或BAT42~BAT46这样的小信号肖特基会更好,频率更高的话就用1SS86超高频检波管,还有1N60,有人说它是锗管,有人说它是肖特基.

我很不明白的是:影响二极管反向恢复特性的参数到底是那个,反向恢复时间?结电容?反向漏电流?这个三个参数又有怎么的关联呢?印象中应该是结电容越大,反向恢复越差,反向恢复时间也越长.

另外,负载的大小对此的影响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负载越小,5819的表现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一下书,知道了两种波形主要受哪个因素影响,的却5819在高频下主要是受结电容影响,4148那个是受反向恢复时间影响。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用的是什么探头。
按道理1N4148用到MHz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肖特基二极管也能用到1MHz以上,TI很多DC-DC都用肖特基管,而开关频率高的达到3MHz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是普源的示波器和普源的探头,后来想了一下,可能我测试方法也有问题,探头上的电容可能对测试已经造成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用的是普源的示波器和普源的探头,后来想了一下,可能我测试方法也有问题,探头上的电容可能对测试已经造成影响~

Rigol的示波器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一定要注意用10:1探头,不能用1:1探头。1:1探头的带宽只有10MHz左右(上升时间在30ns左右),而输入电容则有近百pF。有条件的可以用50ohm同轴电缆配端接50ohm负载,其带宽将能达到最大,最高可达到几个GHz(当然示波器本身带宽要足够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