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磁阻电机特性的最优控制

楼主(2010-06-18):
开关磁阻电机特性的最优控制  中英文

网友:
是不是很多道闸都用这种电机啊.

楼主:
矿山上用的也多  不存在打火的隐患  启动转矩大  当时让他转起来烧了好几个管子

楼主:
没找到合适的长条散热片  大小不一  将就一下 所以很难看  (原文件名:1.jpg)

信号检测及MOSFET驱动板pcb还有好  (原文件名:2.jpg)

除了电源 基本上全了  只是那个驱动板的pcb还差元件 不能联机,用的是手工焊接的那个 (原文件名:3.jpg)

先看起来有点乱 (原文件名:4.jpg)

稍微清晰一点 (原文件名:5.jpg)

感觉这个还行 (原文件名:6.jpg)

楼主:
那几个霍尔传感器的封装画反了   还好能用    当时这个破电机就一功率  0.75KW  绝缘等级E  其他什么也没有

网友(2010-08-18):
回复 楼主:

你好 你用什么芯片做的呢,我也准备搞这个,能交流一下吗谢谢我的联系方式QQ421021497

网友(2011-01-04):
开关磁阻电机效率是很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芯片?C8051F040

网友(2011-09-24):
回复 楼主:

正在做相关应用,感谢

网友(2013-07-22):
只要是不是特别场合,一般的MCU都能用,但要注意最好MCU带三相PWM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