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挺高逻辑分析仪的输入阻抗--达到不影响测试点的电位。

楼主(2010-06-18):
请教:USBee/salease---经济经济型的逻辑分析仪,怎样才能增大输入阻抗,以达到不影响测试点的电位。

网友:
加高阻抗高速跟随器

网友:
其实现有结构,仪器端口输入阻抗已经不低了,你需要的是在测试点就变成高阻,以减少测试电缆长度反射及分布参数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就像agilent的逻辑仪电缆一样。 现在结构的已经可以很容易设计成兼容agilent逻辑仪电缆的结构,但这个电缆本身价格过高,已经超过usbee山寨版的价格了。

一个替代的办法就是你在设计电路时,设计好有驱动器的测试电路,这样就不会影响你的被测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