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格式化后,数据能完全恢复吗?

楼主(2010-06-18):
如题,自己用一般恢复删除文件的方式可行不可行?
硬盘格式化之后,现在并没有进行其他操作

网友:
删除了并且没有写入新数据时可以找回来,格式化不知道哦

楼主:
是否要找专门数据恢复的专家?

网友:
不用,直接用winhex这个软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这个软体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恢复的话,阿莫能给提个建议?用类似于ha_FinalData的软件可以吗?还是其他方法?或者找专门的人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不敢多试,网上说:操作的越多,数据恢复的可能性就越低。

网友:
【6楼】的用过,很好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enter>
(原文件名:新建 BMP 图像.JPG)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格式化后的恢复?还是删除文件的恢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题,自己用一般恢复删除文件的方式可行不可行?
硬盘格式化之后,现在并没有进行其他操作

可以恢复,只要你没有再写入数据到硬盘上,使用软件找到你的分区表,再恢复,我以前就碰到过,但是硬盘分区都是FAT32,NTFS没有碰到过。我先试试看是否可以找到以前的软件。

网友:
那你自己斟酌吧!
这个软体我用过,很不错,基本都是能恢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现在唯一的担心是:我操作的过多导致今后想恢复都恢复不了了。我先试试一个盘。

网友:
楼主,FinalData很不错,以前也是格式化,找出很多东西出来。
注意!不要把它装在要恢复数据的分区内!

网友:
可以肯定地告诉楼主哥,如果文件没有被覆盖,100%能恢复。
小弟前不久由于系统问题,特地折腾了一下。国产软件DISK GENIUS就不错。

网友:
可以肯定地告诉楼主哥,如果文件没有被覆盖,也不能100%恢复。

格式化后,文件的FAT记录及根目录都会被清空,这个跟分区丢失是不同的
只有文件原来是连续存放的,可以100%恢复,不连续的就会比较困难,很有可能需要用人工修复
经常修改的文件修复机率很低

网友:
可以恢复的 ,我上次不小心GOST失误,整个硬盘只有一个C盘,用易我分区表医生恢复的,100%恢复的

楼主:
是这样的,现在的情况是——完全格式化后,重装系统的。现在整个硬盘只有C盘,但是C盘显示只有20G左右,还有空间未分配。如图:

楼主:
由于不是本人误操作,而是其他原因。至于是怎么导致这样情况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这样还能恢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