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PLC电源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0-06-18):
S7-200CN侧面的数字信息 (原文件名:110.jpg)

手边一款PLC ,能不能直接在电源端子接220V市电供电。

网友:
85-264VAC SUPPLY   当然可以接到220V

楼主:
这排接线端子的,从右向左,最右侧两个端子是接220V电源,第三个端子是接地符号。
问题一:这个接地是在应用中接系统的地或者是接机柜吗?(我看了手册上说:绝对不能接中心线)
问题二:仅仅将PLC与电脑连接,下载程序,不接地有没有影响呢?(我认为没影响)

网友:
问题一:这个接地是在应用中接系统的地或者是接机柜吗?    接PE线,即大地
问题二:仅仅将PLC与电脑连接,下载程序,不接地有没有影响呢?    没影响

楼主:
谢谢,已经接了。下载程序成功

网友(2010-10-21):
应用中接系统的地

网友:
问题一:这个接地是在应用中接系统的地或者是接机柜吗?    接PE线,即大地
问题二:仅仅将PLC与电脑连接,下载程序,不接地有没有影响呢?    没影响
------------------------------------------------------------------------------------
对于部分场合还真不好说接地问题,很头疼的。比如说船舶,接地很容易因外部大电压烧东西!

网友(2011-04-12):
西门子PLC 224下载程序用串口加485模块,就可以了吗? (232串口线+ 232-485 )

网友:
西门子S200下载其实就是一个RS232转RS485,当然,仅限于标准PPI协议,增强PPI及USB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