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102e同步的速度怎么慢啊.

楼主(2010-06-18):
我测量一个80k的脉冲,探头插在上面,等了至少5秒,脉冲在显示出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没有波形呢.有这么慢吗?

网友:
低频的是慢。80k的你应该吧长存储打开了。还有个粘滞状态吧。都关了。要不回复出场设置。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