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采购不到合格的铜件,压缩机的螺纹连接件将改用不锈钢或铁质的.

楼主(2010-06-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都是铸后车的,如果直接用铜棒车会好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用锻过的铜棒车,然后再镀镍,就是更好的了,我有个朋友是生产镍铜合金的,主要做两件事:

给电池厂做泡沫镍

给中海油做钻探镍铜导管

网友:
观看。路过。 还是阿莫的质量让人信任啊

网友:
装个过滤器的支架,会好点。

网友:
采用不锈钢铁质的也一样,这种东西的生产质量就是这样,上次阳台水龙头漏水,打算换一个,用手稍微扳了下,居然接口处断了,我傻眼了,啥时力气这么大,下去关总闸,弄了一身水不说,那玩意断在里面取不出来,用锉刀锉断,一片一片拿出来,看了下是铁的,再买个铜的吧,挑了个看起来不错的,回来装好,要开开试试,一扳,上面的把手断了,漏水倒不漏水,这再拆下来不要郁闷死,只好拿原来的把手换上.

网友:
想必这个胶水也是日本货

我单位有,固定螺丝的

很难拆下

确切的说是无法拆下

网友:
事后有单位的高工说

生产这个胶水的工厂,原来也生产能化解这种胶水的

液体,但是由于不环保,被Z.F.强制关闭了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这高工yy出来的

我至今保存着一瓶

改天拍照,让大家yy下~~~

网友:
704硅橡胶不错

另外这个铜件从材质上看确实十分垃圾

网友:
一般这种螺纹连接用俗称红胶水(厌氧胶),安装的时候不用拧很紧,等干了就OK了.要拆时加热就可以使其软化,方便松动.特别对那种某个部位需要对着特定方向安装的连接件最方便

网友:
mark,704硅橡胶、红胶水(厌氧胶)

网友:
使用红色的那种螺纹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阿莫可以考虑汽车风挡用的那种黑胶 既不至于以后拆不下来 也可以很好密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想必这个胶水也是日本货
我单位有,固定螺丝的
很难拆下
确切的说是无法拆下
所以不能用日本货 :)
我们会使用一些粘性不那么强,有一定的耐用性, 虽然费力些,但仍能拆下来的胶水。

0.几个MPa的压力不是很高,考虑一下生料带,橡胶圈之类,或者现成的接头

网友:
这些连接件应该不会这么难买 或者AM没有找到地方 去卖制冷配件的地方 那个铜制连接件质量还是很好的 比如空调上面的连接头 那质量够好了吧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规格  可能是找不到合适的规格

网友:
就东西就和那种便宜的水龙头质量 AM不是在卖水龙头的地方买的吧 那里确实买不到好东西 应该去卖制冷配件的地方 那里不会有这么烂的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