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PSEND发送数据之后,从串口读响应的时候,总是会将发送的数据也回读出来。导致串

楼主(2010-06-19):
使用%IPSEND发送数据之后,从串口读响应的时候,总是会将发送的数据也回读出来。导致串口数据量很大,如何处理呢。看了ATE命令,好像也起不到作用。是用其它的什么AT指令呢?还是说ATE就可以消除数据态的数据回显,只是我用得不对。

    高手指点一二呀,感激不尽!

楼主:
我发送了ATE0没有作用,可能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ATE0后面有没有ATZ之类的初始化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ate0后面有没有atz之类的初始化命令?

没有。我现在用了一个循环,多发几次才能OK。估计命令没有错,还是程序哪儿出问题了。

多谢苹果猫。

网友:
我不知道EM310和EM200是不是一样的,总之我用EM200发数据的时候写成AT%TCPSEND=1,xxxx后面只跟CR但是不加LF,或者是在发送xxxx个数据后面只跟CR但是不加LF,具体是哪个不记得了,就可以消除回显数据了

网友(2010-09-01):
碰到楼主一样的问题,ATE0指定执行了,还是有回显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e0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ate0后面有没有atz之类的初始化命令?
没有。我现在用了一个循环,多发几次才能ok。估计命令没有错,还是程序哪儿出问题了。
多谢苹果猫。

关回显应该是ATE1吧

命令格式 (原文件名:ATE.JPG)

网友:
还望苹果猫大侠点播一下呀

网友:
const char ate0[]    = "ATE0\r\n";

关闭回显,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