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9325驱动程序

楼主(2010-06-19):
那位有FPGA驱动9325的程序,能否借来参考下?

网友:
还是用你熬死吧,HDL会死人的。
以上言论纯属鄙人愚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我是刚刚学FPGA的,呵呵~~
是不是一般这种时序的都不用HDL写的?

网友:
难度很大,微控制器的工作就让微控制器来做,你熬死软核还是比较好上手的。如果经验丰富的话,挑战一下HDL也未尝不可。倘若不是还是老老实实学学基础,不要一口一个胖子。
以上偏激言论谢绝指责,纯粹肺腑之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阁下的指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