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一下工业环境下使用以太网,RJ45接头有没有替代的头子,感觉它不太牢靠!

楼主(2010-06-19):
RT

网友:
用热缩管加固。

楼主:
这个方法倒是可以,但是要拆就不方便了,有没有类似卡龙头之类的头子能够取代RJ45的?

网友:
有专门的工业用以太网插头和插座用,网上能搜索到的。防护等级可以做到IP67的。

网友:
航空插头,彻底不要RJ45了

网友:
就是以太网航空插头吧?
30元左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以太网航空插头吧?
30元左右的?

航空插头没有专用的吧。

网友:
我千兆相机,为了方便接线,把六类线断开用9针航插对接,也没啥问题

网友:
RJ45,市场上买的那种,我是吃过大亏的。

当然我当时是用来传输电源和485信号。

当时项目在6,7百公里外,最后得把头子剪断,改成焊接式的。

弄得好累哦。

现在再也不用那种头子了,用最差的232头子都比那个好,至少几年不出问题。

网友:
那种几十块钱的防水网线连接座,我开始也买了一些,里面做工太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以太网航空插头吧?
30元左右的?

感觉太贵

网友:
西门子有工业专用以太网接插件

搜一下订货号

网友:
工业用的是M12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