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2+TLC0838+TDA2822=小破音频电平显示电路

楼主(2010-06-19):
没嘛好说的

水平太低,只能先搞个这个耍耍~~~

想弄个FFT,51还不给面子,用整型的也不行。后来一想

擦,那点RAM~~~~

还好有大侠送我的LPC2148+12864

前几天刚好搞定,画点,画线~~~~哇咔咔

楼主:
最后维修的时候

使用的是新的白光~~~~

破_处照~~~~

网友:
楼主很有功底啊。看烙铁的功夫就知道。一定平时没少干啊。佩服佩服!  尤其是这 个图   原文件名:20100619050.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很有功底啊。看烙铁的功夫就知道。一定平时没少干啊。佩服佩服!  尤其是这 个图   原文件名:20100619050.jpg)

承蒙楼上兄台夸奖,一般而已~~~~~

网友:
烙铁是真白光吗,哪里买的?

楼主(2010-07-29):
偷偷的说

从单位拿来家用的

据说70多块

网友:
= =顶越南妹子

网友(2010-09-12):
楼主,能传点资料过来吗?菜鸟跪求了~~·

网友B(2011-06-10):
这个学校比赛时弄过一次,纯硬件的

网友C(2012-05-04):
如果音频音量可调,5mV--800mV范围,不管音量如何怎样才可以显示一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音频音量可调,5mV--800mV范围,不管音量如何怎样才可以显示一样效果

做个软件AGC,或者硬件AGC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个软件AGC,或者硬件AGC

谢谢,可以给一个硬件AGC电路参考一下吗?软件的不会,硬件容易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学校比赛时弄过一次,纯硬件的

可以给个资料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个资料参考一下吗?谢谢

非常愿意,给你资料、我就是参考这个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愿意,给你资料、我就是参考这个做的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我现在要做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个LED随音乐节奏闪动,亮度不一样,输入音频音量可调,最小5mV,最大800mV的样子,请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谢谢

网友:
LZ过谦了。FFT怎么在51上跑呢?